[PCB制造工艺] 请教 通孔元件和smd元件放置

楼主(2017-10-26):
刚开发的设备主板,通孔元件51只,smd元件150只,pcb面积160mm * 105mm。
每次数量100到500之间。
现在样机pcb的通孔元件放TopLayer,SMD元件放在BottomLayer,做PCBA时,厂家只做了SMD焊接,说这样两面都有元件生产麻烦。通孔元件我们自己回来焊接了。
如果改成全部放在TopLayer,我需要重新布板,而且很困难。
请教熟悉PCBA的高手,两面放置元件,生产费用增加多少?

网友A:
会增加 至少要增加很多过炉载具的费用
没看到你的布局 但是我猜插件和贴片间距过小载具也不方便 只能手工焊 又增加成本了

网友B:
你的插件数量不算多,一个工位一天时间,五百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增加 至少要增加很多过炉载具的费用
没看到你的布局 但是我猜插件和贴片间距过小载具也不方便 只能手工焊 ...
感谢执教。布局图

请问过炉载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插件数量不算多,一个工位一天时间,五百以内。

感谢执教。
请问500元是多少块pcb的插件价格?

网友C:
不用重新做板。以前只焊了SMD的电路板手工焊接插孔元件。以后SMD元件点红胶,与插孔元件一起波峰焊。

网友A:
换家加工厂
做红胶工艺
一起过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