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rtix-7 + ddr3 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7-10-26):
xc7a50t, 连接一片ddr3,400M,工作正常,但是手触温度很高,XADC中温度显示有100多度,请问一下是否正常?需不需要加散热片?

网友A:
你在全负荷读写dd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全负荷读写ddr吗

没有全负荷,只是跑了一个microblaze,时钟100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全负荷,只是跑了一个microblaze,时钟100M.

那你尝试用纯逻辑去读写ddr,一般负荷和全负荷读写时,温度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尝试用纯逻辑去读写ddr,一般负荷和全负荷读写时,温度的差别

感觉和负荷关系还不是很大,程序下载完,软核还没启动,温度就开始飙升了。

网友B(2020-05-08):
楼主这是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C(2022-07-28):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们现在用xc7a100t,散热片表面温度都到100多了

网友D(2022-10-29):
再ip配置界面,提示了400M不是功耗优化频率,为啥必须用400M呢

网友D:
不要用核心板,核心板散热很差。我用了黑金和正点原子的,两家的硬件都有错误,不可信赖。

网友E:
不用DDR呢,会不会飙升这么高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