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缸里面的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17-10-26):
显示屏开始是黑屏,后来发现电源的输入电压低了,怀疑是电源适配器坏了,于是我换了一个电源适配器,装上后,屏是亮了,触屏也可以点,但是里面的灯光开关,温度控制功能都没实现,时间显示了,而且还可以调,是板子的问题嘛?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呢?希望有懂的人帮我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时间可以调,说明板子是运行了。温控和灯光开关不行,可能这部分电路或者程序有问题

网友B:
“灯光开关,温度控制功能都没实现”
个人觉得是这部分的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可以调,说明板子是运行了。温控和灯光开关不行,可能这部分电路或者程序有问题 ...

主芯片被挡住了,看不见,会不会是温度探头有问题呢?温度没有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光开关,温度控制功能都没实现”
个人觉得是这部分的电路问题

有两个芯片看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芯片被挡住了,看不见,会不会是温度探头有问题呢?温度没有显示呢

也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