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中如何将浮点型转换为整型呢?

楼主(2017-10-27):
强制转换就可以了吧

网友A:
看你要求的转换精度了,转成整形,精度肯定变了。

网友B:
1.检查数据范围
2.按照所需精度调整数据
3.强行转换,得到有效数据和精度相关数据

网友C:
在精度运行的情况下转换,强制转换会失去精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强制转换就可以了吧

这样不就精度没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强制转换就可以了吧

是否可以在不丧失精度的情况下,保留为整数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就精度没了吗?

是的,浮点型本来精度就比整形高,多了那么多小数点呀

网友G:
利用系统默认的转换,即将小数部分截去,仅保留整数部分,如3.6转换为3,-5.68转换为5。

网友H:
c语言中没有四舍五入,将浮点型转换成整形时,只保留小数点前面的数值

网友I:
C/C++中的整数除法运算符“/”本身就有取整功能(int / int)

网友J:
强制类型转换。比如float a=3.678;那么(int)a的值就是3;就是把小数点后边的数据直接删掉

网友K:
使用c/c++标准库函数:ceil()  需要加载头文件c中加载#include  c++中加载#include

网友L:
自己编写函数,实现“上行”整型化:即将浮点数转换成大于它的最小的整数。

网友M:
其实是做舍入的运算了,想几舍几入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原数上加个0.n就可以了,如:想四舍五入就——5.4  int(5.4+0.5)=5

网友N:
什么情况下用到浮点数转为整数呢,直接用浮点数就好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什么情况下用到浮点数转为整数呢,直接用浮点数就好了

例如在图像的光栅化阶段,就要执行大量的类型转换,以便将浮点数表示的坐标转化为整数表示的屏幕坐标。

网友P: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算法的转换

网友Q:
看你用什么语言的呢,c还是c++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