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求各种原理的分享

楼主(2017-10-26):
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不一样,经常会遇到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突然想明白的事情,尤其是有些看上去有悖常理或自己比较难想明白的东西,
这个贴希望大家把自己曾经遇到的类似豁然开朗的东西分享出来,我非常喜欢研究事物背后的原理~~~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来抛砖引玉吧:

1、汽车的ABS系统。汽车在制动时,如果猛刹车,可能会导致轮子抱死,从而影响制动效果。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发现车轮抱死时会松一松刹车,高级一点的车都有ABS防抱死系统(ABS的工作原理是检测到车轮抱死时,就松开一下刹车)。这看上去有点有违常理,为什么直接杀死制动效果反而差呢?这是因为当车轮抱死不转时,轮子和地面就会产生相对滑动,就由原来的静摩擦变成了滑动摩擦。我们知道滑动摩擦的摩擦力要比静摩擦力要小,所以直接杀死时,制动效果反而变差。另外一个原因是导向轮(一般是前轮)的导向作用,一旦车轮被抱死,导向轮就失去了导向作用,从而车辆方向失控,很容易出现事故。

2、为什么化疗会掉头发?因为化疗用的药物主要是抑制快速分裂细胞(如肿瘤细胞)的分裂,而头发根部的细胞也是这一类(所以我们头发长得很快),化疗药物不能区分这些细胞,所以将头发根部的这些细胞分裂也抑制了,从而引起脱发。

3、青霉素类药物为啥能杀菌,但对动物的影响很小呢?因为细菌是有细胞壁的,而动物细胞则不存在细胞壁,而青霉素类抗生素能抑制细胞壁的合成,所以细菌无法很好地合成细胞壁,然后细菌就翘掉了……

4、为什么油压的刹车温度太高时会刹车失灵?因为液压制动的原理是利用液体不容易被压缩的特点,通过液体将制动的动力传递到刹车片上。但当制动油温度太高以至于沸腾时,就会变成气体,而气体是很容易被压缩的,所以这时踩刹车就会失灵。所以下长坡时,不要空档长时间使用刹车减速,而应该通过挂入较低速的挡,由发动机将动能消耗掉。发动机在压缩空气时会做功,加热空气,然后通过尾气排出去,另外发动机的散热条件要比刹车片和刹车盘好。

5、为什么音乐里有1234567这七个音呢?他们是怎么得出来的?每个音的频率是多少?请看:常用音阶的来龙去脉——工科男眼中的音乐

网友A:
为什么音乐里有1234567这七个音呢?他们是怎么得出来的?每个音的频率是多少?

圈圈好像在同僚版发过十二平均律的一篇帖子,怎么现在又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音乐里有1234567这七个音呢?他们是怎么得出来的?每个音的频率是多少?

圈圈好像在同僚版发过十二 ...

这里已经引用了。
maychang应该有很多心得呀,分享一下吧~~~

楼主:
大家也可以抛出自己脑袋里疑惑已久的问题,然后让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也可以抛出自己脑袋里疑惑已久的问题,然后让大家一起来讨论

响应圈圈号召,我先说两个。这两个并不是我疑惑已久的问题,而是我已明白了的问题,但从未见到过这些问题的讨论。
1、正弦波振荡电路有LC振荡电路和RC振荡电路。教材里面讲到RC正弦波振荡电路时必讲到限幅电路,但讲到LC振荡电路时却从来不提限幅。
2、石英晶体振荡电路,有基波晶体、三次泛音晶体、五次泛音晶体,等等奇次泛音晶体振荡电路。为什么没有二次泛音晶体。四次泛音晶体等偶次泛音晶体?圈圈弹吉他弹得很好,必定知道怎么在吉他上弹出泛音来。

网友B:
4、为什么油压的刹车温度太高时会刹车失灵?
因为温度太高时,刹车片摩擦系数减小;
和气体液体有什么关系;你把100ml的水加入一个100ml的密封容器中,加热到200度,内部压力变得很小了吗????

网友C:
不错,搞个“格物致知”的舞台吧。一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为什么油压的刹车温度太高时会刹车失灵?
因为温度太高时,刹车片摩擦系数减小;
和气体液体有什么关系 ...

和刹车片温度升高后摩擦系数有一定关系,会导致制动效果差。
但液压制动本身不是密封的,松开刹车时液压油要归位,如果这时里面有气体,
气体会膨胀把液压油挤出来,再次踩下刹车,气体被压缩,压力不能有效传递到刹车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应圈圈号召,我先说两个。这两个并不是我疑惑已久的问题,而是我已明白了的问题,但从未见到过这些问题 ...

在泛音点上就很好弹出泛音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泛音点上就很好弹出泛音来

OK。
空弦的中点就是一个泛音点。手指轻触空弦的中点,拨弦,然后放开轻触中点的手指,弹出一种泛音。
可以证明,此时弹出的声音不含奇次谐波,只有偶次谐波。
可是,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就振不出只有偶次谐波的波来,怎么回事?

完全没有奇次谐波似乎不太可能,只能说二次谐波比较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空弦的中点就是一个泛音点。手指轻触空弦的中点,拨弦,然后放开轻触中点的手指,弹出一种泛音。
可 ...

不知道,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搞个“格物致知”的舞台吧。一起格

你也分享几个呗,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空弦的中点就是一个泛音点。手指轻触空弦的中点,拨弦,然后放开轻触中点的手指,弹出一种泛音。
可 ...

好着急呀,快出来回答
好像三角波的谐波都是奇次谐波,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积分电路的充放电边沿可以看作是三角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分享几个呗,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一下……

就在这里吗?

楼主:
对啊,在一个贴里方便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呢?

手指接触的点,必是波节,不能是波腹。而弦的中点对所有奇次谐波均为波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在一个贴里方便看呀~~~

建议21ic另开一个板块,题目就叫“格物致知”。内容不限电路,天文地理机械物理化学都可以。
圈圈兼任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21ic另开一个板块,题目就叫“格物致知”。内容不限电路,天文地理机械物理化学都可以。
圈圈兼任版 ...

先把这个贴搞起来试试看吧……开版块可是大工程……

网友D:
好贴,围观,期待更多的背后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指接触的点,必是波节,不能是波腹。而弦的中点对所有奇次谐波均为波腹。 ...

我是说这个为什么呢?“可是,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就振不出只有偶次谐波的波来,怎么回事?”
赶紧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E:
http://space.bilibili.com/26728556#!/

量子物理系列,够X格物了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这个为什么呢?“可是,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就振不出只有偶次谐波的波来,怎么回事?”
赶紧出来解释 ...

哦,这可要画好几幅图才能够说明白。
且待我慢慢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21IC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我喜欢这类话题,呵呵。想到那里,说到那里吧,想起了再补充。
记得我第一次 ...

哈哈,兴趣爱好类似,我也嚼过蜡,看到松树上流下来干了的松脂(即松香),白色的、透明的都很诱人,看上去好像很甜,我也尝过,当然也是没啥味道……
建议你看看我以前写的回忆录,找找共同语言:[圈圈长篇连载]一个电子工程师的回忆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21IC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我喜欢这类话题,呵呵。想到那里,说到那里吧,想起了再补充。
记得我第一次 ...

菲尼尔透镜是个挺有意思的发明,把厚厚的透镜压薄了,但性能却下降不多

网友G:
人手握东西都是1根大拇指在一边,另4根指头在另一边。为啥单数的手指头(大拇指)有双数指节,双数的手指头(其它4根)有单数的手指节?见微知著,格物致知,格我自己的手指头能知多少呢?

是否能解释矛盾的对立与统一?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关系吗?两个手共有28节指头和28星宿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手握东西都是1根大拇指在一边,另4根指头在另一边。为啥单数的手指头(大拇指)有双数指节,双数的手指头 ...

这种长期进化的问题就很难几句话解释清楚了吧,而且也不一定能用某几个原理解释得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年龄比你大一轮多,在电鱼与嚼蜡烛等等事儿上是差不多的,。不过我的“高压警棍”是用电池 ...

我小时候用输液的针头放到蜡烛火焰上去吹(吹久了嘴疼,后来改进了用自行车打气筒吹),可以得到热量集中、温度很高的火焰,可以烧软玻璃......

网友H:
请教一个困扰多年的问题,男人的乳头拿来干嘛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这个为什么呢?“可是,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就振不出只有偶次谐波的波来,怎么回事?”
赶紧出来解释 ...

因为电极给晶体的策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是奇对称,奇对称只能产生奇次谐波,也只能对奇次谐波共振。

网友I:
保持用力对称,用手指捏晶体产生奇次谐波,左右晃动产生偶次谐波.如果不对称则都能奇偶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靠,你是不是我多年走失的弟弟哦?当年我也用注射器烧过,用那种大号的,也用它吸氧气再烧。最 ...

哈哈,我老爸单位的垃圾堆也是我的乐园,学校经常会丢掉一些旧电器、久仪器、试剂什么的……我基本上每天都去垃圾堆里逛逛,期待能捡到点啥宝贝.....
后来上了高中,每个周末基本上要去几个废品回收部转转,看能不能发现点啥便宜的宝贝……还有旧书店也经常去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为电极给晶体的策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是奇对称,奇对称只能产生奇次谐波,也只能对奇次谐波 ...

不是太好理解,怎样个奇对称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个,以前捣鼓MCU还木有FLASH型的时代,开发好的程序需要写进“窗口片”验证,有BUG就需要把先前写过 ...

哈哈……我上高中那会也收藏了几块带石英玻璃窗口的FLASH,但是,但是找不到紫外线光源,也没有编程器,更重要的是没有系统可以跑,所以也就一直扔在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个困扰多年的问题,男人的乳头拿来干嘛的?

有些东西存在不一定就合理,可能是历史遗留问题。代码、设备、电器上经常会有一些类似的东西,处于进化的中间态。
可能某些哺乳动物的雄性也需要哺乳,但大部分雄性后来不哺乳了,就要慢慢退化掉。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太好理解,怎样个奇对称法?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上高中那会也收藏了几块带石英玻璃窗口的FLASH,但是,但是找不到紫外线光源,也没有编程器, ...

带石英窗口的存储器芯片,放在太阳下晒一周左右,即可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石英窗口的存储器芯片,放在太阳下晒一周左右,即可擦除。

也没有系统可以用,所以只能收藏在那了,所以也一直没有去试

网友J:
这个格物版版主,要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非H大师莫属,不二人选!
像这个晶振的压电效应,为何电气特性之阻抗对基频及奇次谢波敏感,电工很难知晓!但难不住大师!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个困扰多年的问题,男人的乳头拿来干嘛的?

用来区分正反面的

网友K:
我有个问题:假设一辆汽车的迎风面积为2平米,那么我在这两平米内装一个风力发电机,保证迎风面积不变,风力发电机发出来的电,是不是要消耗额外的汽油?

网友L:
古代说起 某某氏,应该是说这个家伙的 姓氏, 问题来了, 有个 和氏璧, 发现石头的那个家伙 -- 可怜的 卞和, 到底是姓 卞 还是 姓 和 !

网友L:
  还有一个很不合常理的事情,这块璞玉是这个和氏卞献了三次才献出来的吗??作为发现者,没有能力将这块璞玉稍做琢磨加工,露出玉的本质证明给人看?哪个相信?!
  俺觉得更可能的是 超级奴隶主 楚王 觊觎这块宝玉,要不到,砍了这个倒霉蛋的一条腿,下一位楚王再砍了一条腿还没弄到,第三位楚王恼羞成怒,强抢不说,还把这倒霉蛋的眼睛给挖掉了。
   给楚王、和氏卞编出三献璞玉这样的段子,某人的节操只能说被Dog给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这个为什么呢?“可是,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就振不出只有偶次谐波的波来,怎么回事?”
赶紧出来解释 ...

先截图留证。

再抄一段书

下图是一块石英晶体。在水平方向上施加压力或拉力则晶体左右两面将产生电荷,如抄的那段书所述。
图中A点和B点必定运动方向相反(如果运动相同就是晶体水平方向平动,而不是振动了)。图中红色箭头方向是晶体受到压缩,左右两侧面产生某符号电荷。若A点和B点运动方向与图示方向相反则晶体受到拉伸,左右两侧面产生的电荷符号与晶体受到压缩时相反。图中用深浅不同的灰色表示振幅,白色表示振幅最大,黑色表示振幅最小。

如果我们用某种机械方法使晶体产生水平方向上的二次谐波振动,那么其内部各点运动必如下图所示。假定某一时刻A点运动方向向右,那么C点运动方向必定向左,而与C点相邻的D点运动方向也必定向左,而B点运动方向向右。

上图中可见:在此时刻,AC段被压缩,而DB段被拉伸。由此可以判断:AC段和DB段的压电效应必定相反。换言之,AC电荷所产生电场方向必定与DB段电荷所产生电场方向相反,相互抵消。其结果,是在A点所在晶体表面和B点所在晶体表面没有电荷出现。也就是说,在二次谐波振动时,从晶体外部并不表现出压电效应。
从晶体外部并不表现出压电效应,当然也就不可能在电路中产生振荡。
但在下面的三次谐波示意图中,AC、EF、DB各段的压电效应所产生电场却不能完全相互抵消,从晶体外部仍表现出具有压电效应。

既然三次谐波机械振动从晶体外部仍表现出压电效应,两侧面仍有符号相反的电荷出现,那么我们可以断言:石英晶体有可能振荡在三次谐波频率上。
依此类推,所有偶次谐波频率上石英晶体从外部均不表现出压电效应,而奇次谐波频率上石英晶体从外部可能表现出压电效应。所以,电子电路中的石英晶体振荡器不可能振荡于偶次谐波频率,但却有可能振荡于奇次谐波频率。

以上叙述,并没有用到什么高深知识。数学只用到了奇数偶数的概念,这是小学算术课的内容。运动方向和压缩拉伸,电场方向相同或相反,初中物理就讲过。有什么“一般电工很难知晓晶振为何电气特性之阻抗对基频及奇次谐波敏感”?没有什么“很难知晓”,只不过网友一时没想起来罢了。

good

网友M:
关于泛音晶振,补充几点:

1)纵波

晶体振荡波类似声波,其是纵波。这不同于弦的振荡,那是横波。

2)自由边界条件

晶体的边界没有束缚,其是自由的。那么,晶体振荡波(位移)在边界上必然是波峰(谷)。

3)晶体质心不动(相对于实验参考系),意味着晶体中心必然是波节。

由上述三点可知,最低谐振频率下为“半波”。而泛音条件下,可以是奇数个半波(半波加上若干个全波)。由此可知,泛音谐振频率只能是基音频率的奇数倍。

网友J:
正确解释方法,参见2010年的那篇**--AT切割型晶体的电气特性与泛音数(overtones number)之间的关系!

网友M:
晶振工作在泛音条件下,其电路中通常还需加入适当的电感作为“选频”之需。

不过,在泛音振荡下,由压电所致的电效应随着泛音次数增加急剧弱化,通常三次泛音以上极为少用(或几乎不用)。

网友M:
前面老张已经给了振荡位移示意图,各位自己可以再画一下相应的“压缩”示意图,从中可以看出有何不同。自此基础上,再分析一下晶体内的电荷分布,这就更利于理解晶体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先截图留证。

你太牛了,用简单的弹簧模型就扯清楚了!不服不行!

晶振工作机理,非常复杂,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网友J:
运用你这简单的模型,再来解释几个事实?不要多详细,能自圆其说就好:

1.为何晶体在真空中和在空气中工作大不相同?哪个Q高?与工作频率有何关系,why?
2.问题同上,但此时是谢波工作模式!
3.何种封装的晶振,长期频率漂移低?为何?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本不想掺和您们几位技术前辈在21ic上的是非恩怨,但还是不想看到您们把这无名之火烧到到处都是,别的不说 ...

我们在“格物致知”,而非吵架,你看清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又不瞎,我的二十四氪金狗眼不但看清楚了,还看穿了

你还有狗眼,还是金的,值钱啊,哈哈。。。

网友J:
我看了阁下发的5页主题帖子,除了一个PCB技巧的帖子,其他的都是扯淡贴!
既然是专业扯淡的,俺就撤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我看了阁下发的5页主题帖子,除了一个PCB技巧的帖子,其他的都是扯淡贴!
既然是专业扯淡的,俺就撤了。

关于为何是1.3.5。。。倍,这个图是不是很直观: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关于为何是1.3.5。。。倍,这个图是不是很直观:

关于晶振的位移和频率计算,使用简单的一阶模型计算起来就简单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不妨告诉您,我就会点layout,写写mcu代码;而且还都是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么还真是喜欢上论坛扯淡,连专 ...

你要能用上面大师给的弹簧模型,解释一下这个非谐波模式,你就是砖家了:

网友J:
有人生搬硬套物理学中的那个压电效应,岂不知90%晶振是35°25`的AT型(32.768k是XY),这个是剪切运动!有人会说,区别不大啊,岂不知晶体这玩意娇气的很,运动差一丁点,结果都会大不同!更何况这个小东东是1mm量级的!

如下图图二所示,AB两点运动相同又咋不行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个困扰多年的问题,男人的乳头拿来干嘛的?

哺乳动物的乳腺由大汗腺异化(进化的主要机制之一,基于现有资源进行改造)而成,汗腺由常染色体决定,由大汗腺进化而来的乳腺自然也由常染色体决定,与性别无关。正是因为乳腺组织由常染色体决定,雄性哺乳动物必然也必须具备完整的乳腺组织,否则该特征就无法遗传,那雌性后代就麻大烦了,哺乳动物自然也不会出现。雄性哺乳动物的乳腺只是没有发育,如果给予适当的激素刺激,功能将是完整的。

楼主:
为什么C,D点一定要动呢?假设CD点合并为1点,并保持静止,只有AB点在2次谐波上振动,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哺乳动物的乳腺由大汗腺异化(进化的主要机制之一,基于现有资源进行改造)而成,汗腺由常染色体决定,由 ...

基因里面可以有,这个没问题,但为什么一定要在形态上表现出来呢?
就像癌基因一样,也可以不活动。我一直觉得癌基因应该是有用的,也许是将来实现长生不老的基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C,D点一定要动呢?假设CD点合并为1点,并保持静止,只有AB点在2次谐波上振动,会有什么问题? ...

C、D两点本来就应该重合(A点所在表面和B点表面的中点),为了看得清楚我才把它们分开。
CD点若保持静止,”只有AB点在2次谐波上振动“,那么我问你:A、B两点运动方向是同方向还是反方向?如果是同方向,那就成了整块晶体在水平方向上的平动,没有振动。如果A、B两点反向运动,那就是基波(一次谐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哺乳动物的乳腺由大汗腺异化(进化的主要机制之一,基于现有资源进行改造)而成,汗腺由常染色体决定,由 ...

这个帖子有意思。
乳腺由大汗腺异化而来,可是大汗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转行产奶呢?难道最初哺乳动物是吃汗吗?(哺汗动物)有人怀疑达尔文的进化论,可见有道理,中间状态出现断层,好像是突然产生的。

73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两点本来就应该重合(A点所在表面和B点表面的中点),为了看得清楚我才把它们分开。
CD点若保持静止, ...

运动方向相反,但是运动频率为2次谐波,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动方向相反,但是运动频率为2次谐波,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呢?

A、B两点运动方向相反,AB中点确实不动,但这样的振动模式正是基波频率。A、B两点以二次谐波频率运动且方向相反,这块晶体就不是处于二次谐波频率的谐振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动方向相反,但是运动频率为2次谐波,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呢?

”运动方向相反,但是运动频率为2次谐波“
这种振动模式不可能实现,正如两端开口的管内空气柱一样。前面HWM曾说过:晶体的两个电极表面是自由的,因此一定是波峰(谷)。HWM又说建议画出应力曲线,晶体电极表面是不存在应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解,我稍微补充一点点,其实,不光男人,其他已知的雄性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的!只是人类汗毛退化(这也是一 ...

我也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
例如血液循环的双循环机制,静脉血从心脏右心室出发,到达肺动脉,经过肺毛细血管排出二氧化碳携带氧气后变为动脉血,到达肺静脉,再回到心脏左心房,到达左心室,
再送到主动脉(单独还有一路送给冠状动脉),经过身体各毛细血管供氧并带走二氧化碳后变为静脉血,汇集到上下静脉血管,最终回到心脏右心房,这一切是多么地精妙,
这么复杂而精妙的系统,怎么能进化出来呢……而且这还算是生物里比较容易理解和看到的系统了,还有更多复杂的系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
例如血液循环的双循环机制,静脉血从心脏右心室出发,到达肺动脉,经过肺毛细 ...

从鱼到蛙到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循环系统是逐渐变化的。
和循环系统一起变化的还有两条神经(左右各一),叫喉返神经。这两条神经控制喉部,受损伤后人的声带失去控制,声音就会嘶哑,严重时不能发声。这条神经要绕过主动脉再向上返回到喉部,绕一个大圈。即使是长颈鹿,这条神经也要绕到心脏附近再返回喉部,绕一个大圈。这条神经在鱼类那里就有,随着循环系统的变化,这条神经也越拉越长,越绕越远。这条神经绕大圈,正说明循环系统是逐渐变化而不是特别设计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两点运动方向相反,AB中点确实不动,但这样的振动模式正是基波频率。A、B两点以二次谐波频率运动且方 ...

假设晶体的一端是固定的,和一个很大的刚体连接在一块,只有一端能振动,这时基波频率还能启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鱼到蛙到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循环系统是逐渐变化的。
和循环系统一起变化的还有两条神经(左右各一), ...

可能是设计的时候忘记改了,代码重构、原理图派生经常会干这样的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晶体的一端是固定的,和一个很大的刚体连接在一块,只有一端能振动,这时基波频率还能启振么? ...

“假设晶体的一端是固定的,和一个很大的刚体连接在一块”
这种情况,与刚体联接的那端必是振动波节,边界条件变了,基波频率也会变化(和一端开口一端封闭的空气柱边界条件相同)。

网友O:
引用 网友F:
鸭嘴兽,针鼹被您煮火锅吃掉了,说,是不是?开个玩笑,另外,你以为“大汗腺”就是长得胖的“汗腺 ...

去度娘那里看望了下那两位可爱的小动物,原来它们的奶是分散式供给。大汗腺不是排汗的:lol,而是专属功能。可是,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会产生产奶的大汗腺呢?它集中起来形成专门的器官好理解。

网友P:
这个帖子必须支持啊。
想想这些年深究过的一些旁门左道。先提一个LC震荡相关的。

单个L会衰减高频信号,单个C也会。为什么会有特定的LC对特定的频率等效为串联0ohm?    要从时域sin分析,不要用jwc那种证明方法。

对理想源(电压源或者电流源),单个L不会衰减高频信号,单个C也不会。至于串联理想LC等效零欧,那是普通物理学的内容。

网友N:
引用 楼主:
基因里面可以有,这个没问题,但为什么一定要在形态上表现出来呢?
就像癌基因一样,也可以不活动。我一 ...

决定大汗腺异化为乳腺的基因必须且只能是显性基因,那当然会表达了。癌症基因是正常基因的特殊突变,本来该凋亡的,结果却不受控了,跟决定乳腺的基因完全是两码事啊,癌症基因并不存在什么表达与否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正解,我稍微补充一点点,其实,不光男人,其他已知的雄性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的!只是人类汗毛退化(这也是一 ...

生物的基因里并不存在什么无用或是垃圾的基因,这是因为变异在配子生成时,变异是必然的,为了控制变异量,这才有了所谓的“无用”基因。假如100%的基因都是要表达的“有用”基因,来个简单的小学算术题,假设每一代的变异率为万分之一,求100代、1000代后的变异率是多少。如果需要表达的有用基因仅50%,再求同样条件下的变异率。拿上述计算结果与人类和黑猩猩基之间的基因差距做比较,看看有什么结论。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这个帖子有意思。
乳腺由大汗腺异化而来,可是大汗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转行产奶呢?难道最初哺乳动物是吃 ...

变异如果有利于物种的生存,那么该变异有较大的概率被遗传传递下去,这是进化论(准确的说应该叫演化论,英文原意如此)的核心。为什么说乳腺是大汗腺的异化,有组织结构和解刨学的支持,有比较生物学的支持,特别的,针对最原始的哺乳动物针鼹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现代分子生物学也同样支持该结论。
另外注意,大汗腺的主要功能不是用来出汗的,而是分泌脂性物质,然后在细菌的作用下转换为外信息素,乳汁也是一种脂性分泌物。排汗功能是由小汗腺承担的,人类的小汗腺是哺乳动物中最发达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也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
例如血液循环的双循环机制,静脉血从心脏右心室出发,到达肺动脉,经过肺毛细 ...

时间。地球生命诞生于大约38亿年前,多细胞复杂生物出现在大约5亿年前,几十亿年的时间啊,生命来得及做精巧的“设计”。我们回望过去,往往觉得几十亿年不算什么,而区区三五千年前的古文明反而让人觉得很古老、很伟大,其实自然的力量才是真正伟大的,千年、万年都不过是一瞬。
不过,自然的设计效率不高,你觉得人体血液循环精妙,但这套系统其实问题很大,只是凑合着用。如果是智慧设计,哪怕以今天人类的智商,也能设计出鲁棒性更好的结构。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再补充一个属于皮肤腺的皮脂腺,这玩意儿也会异化。

问题与皮脂腺无关,就不要泛化了。要说“异化”,那本是生命演化中的主角之一,远不止皮脂腺。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因为您提到了“外信息素,乳汁也是一种脂性分泌物”啊,怎么我说的就是泛化了?我记得臭腺就是皮脂腺异化 ...

网友提出的问题是关于乳腺的,乳腺跟大汗腺有关系,虽然外信息素的来源不仅仅是大汗腺,甚至不仅仅是大汗腺+皮脂腺,但跟乳腺及乳腺对男人的用处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说不要泛化,除非你想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可那就不能是“补充”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决定大汗腺异化为乳腺的基因必须且只能是显性基因,那当然会表达了。癌症基因是正常基因的特殊突变,本来 ...

癌症不一定是因为基因突变引起的吧?有可能是环境因素激活了原有的基因表达。

网友O:
引用 网友F:
针鼹与鸭嘴兽这种典型的动物,再初中生物里面就讲了的啊?我读书那会儿,小学的自然,初中,高中生物里面 ...

早忘了,零零星星能想起一些来,鸭嘴兽只记得扁嘴和吃奶,针鼹没映像。

网友N:
引用 楼主:
癌症不一定是因为基因突变引起的吧?有可能是环境因素激活了原有的基因表达。 ...

这个问题已经研究的比较充分,毕竟是学术界的主题之一,结论是经得起推敲的。

网友Q:
理工男眼中的音乐,,,,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Q:
理工男眼中的音乐,,,,哈哈哈

咋啦?很好看的哦……

网友Q:
引用 楼主:
咋啦?很好看的哦……

没有没有,我觉得也挺好,哈哈,第一次见这样的,有点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Q:
没有没有,我觉得也挺好,哈哈,第一次见这样的,有点意思

原北大物理系力热实验室主任龚镇雄,写过两本物理学与音乐的书,相当有意思。书中论述了为什么弦乐和管乐在乐队中占主要地位。此人还写过《交响乐配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