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如何使能SVCS功能呢?能用代码管理工具吗

楼主(2017-10-26):
MDK中如何使能SVCS功能呢?能用代码管理工具吗

网友A:
SVCS版本控制系统,本来就可以进行版本控制的

网友B:
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功能的,需要调用第三方的插件

网友C:
不如外部手动git来处理比较灵活。

网友D:
版本控制没有搞过,一直就是压缩包写版本号的。

网友E:
版本控制占用的内存大吗?是不是只把不同的部分列出来,从而节省空间呢?

网友F:
用MDK+SVN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G:
这个功能也就是个楦头,用的人不多。还不如自己手动管理来的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MDK+SVN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你做过吗,我怎么也搞不定这个配置

网友I:
可以用的,看官方的教程,我记得用的是VS2012的代码管理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本控制没有搞过,一直就是压缩包写版本号的。

用过之后就觉得原来弱爆了,特别是多人协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