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用TL494做的脉宽调制

楼主(2017-10-27):
用TL494做脉宽调制,但是输出的SPWM 波的低电平为什么不是0V?我需要驱动全桥,而且低电平电压为1v,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求解,在线等,急。。。。。

网友A:
TL494输出是两个“三极管”,你必须给出你自己的输出配置图。

网友B:
TL494使用单端输出(见TL494内部结构图),可以从输出管的集电极输出,也可以从发射极输出。
楼主说“我需要驱动全桥,而且低电平电压为1v”,不贴出电原理图,谁能知道你的“低电平”在哪里?

楼主:
原理图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94使用单端输出(见TL494内部结构图),可以从输出管的集电极输出,也可以从发射极输出。
楼主说“我需要 ...

图在下面 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94输出是两个“三极管”,你必须给出你自己的输出配置图。

图已上传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自己去看数据手册(OUTPUT SECTION),其中有饱和压降参数(注意其电流)。

网友B:
你这个电路要驱动全桥?
全桥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已上传 求大神指点

看来楼主根本没有仔细看过TL494的datasheet。

网友B:
你这个电路,估计是没办法驱动全桥的。
把你的全桥电路(连同此驱动电路)一起贴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估计是没办法驱动全桥的。
把你的全桥电路(连同此驱动电路)一起贴出来吧。 ...

不不不 是用TL494产生SPWM波 然后用IR2111驱动 现在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根本没有仔细看过TL494的datasheet。

解决了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