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如何判断该内存单元是否可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0-27):
好像可以自检吧

网友B:
cpu不需要判断吧?

网友C:
这些应该都是编译器的事情,编译器应该都自动分配了。

网友D:
如何自检呢?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E:
是的,内存的分配,一般都是交给编译器去操作了。

网友F:
自动释放内存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G:
有关这个问题,可以看看c或者c++内存管理中的部分

网友H:
定义的每个变量,都会分配一个地址,你超过RAM或者ROM空间就不能用了

网友I:
可不可能像电脑一样,内存使用超过百分之多少,就变得很卡了呢?

网友J:
在允许的空间中,用户可以自由编程,完全不必考虑程序在内存中是否装得下,交给编译器去处理了

网友K:
内存管理是C++最令人切齿痛恨的问题,也是C++最有争议的问题,C++高手从中获得了更好的性能,更大的自由,C++菜鸟的收获则是一遍一遍的检查代码和对C++的痛恨,但内存管理在C++中无处不在,内存泄漏几乎在每个C++程序中都会发生,因此要想成为C++高手,内存管理一关是必须要过的,除非放弃C++,转到Java或者.NET,他们的内存管理基本是自动的,当然你也放弃了自由和对内存的支配权,还放弃了C++超绝的性能。

网友L:
看你用的什么cpu了,一般都是不用考虑这个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