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3高频电路的设计和测试疑问

楼主(2017-10-27):
1.项目的板子上要用到两颗DDR3芯片,板子打样回来可能要进行测试,对示波器的采样率可能会有比较高的要求,不知道大家在设计中用的是什么示波器,最好有具体型号
2.既然说到DDR3了,有好些个问题都想问下。
        像我们这种仅仅是使用内存颗粒而非研发颗粒芯片的企业,真的有必要去配这么贵的示波器吗?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问题,而我们手头上又没有相关设备,或者即便有设备也搞不定,向哪儿寻求技术支持呢?
        像DDR3这种高频器件在布局布线的时候,凭借一些经典的布局案例去照搬照套,这么干靠谱吗?(就是没有理论计算的支持,只靠经验,而且是别人的经验)
        如果一定要进行各种仿真和计算,有哪些是必须的呢?

网友A:
不是必须要配那么贵的示波器。
严格按照布线guide,控制好阻抗,注意串扰,一般没问题。可以做仿真。如果自己做不了,也可以找外包公司。一般做layout的外包公司都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必须要配那么贵的示波器。
严格按照布线guide,控制好阻抗,注意串扰,一般没问题。可以做仿真。如果自 ...

guide指的就是芯片手册上写的吗?听说厂方还会给一些布线指导文档,不过要收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ide指的就是芯片手册上写的吗?听说厂方还会给一些布线指导文档,不过要收费的? ...

网上找找一般的布线指南就基本够用了。你用的什么主芯片?一般需要使用DDR3的主芯片厂家都会有相关的user guide的,肯定不会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