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航空连接器自检信号电路设计方案

楼主(2017-10-27):
一款产品,连接组件需要自检,请问大神们可采取什么方案,电路主要器件就是一个霍尔感应器。

网友A:
你是要检测什么?感应器连接没连接上?还是要检测连接的是不是专用产品?

楼主:
就是检测感应器连接没连接上,开机自检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检测什么?感应器连接没连接上?还是要检测连接的是不是专用产品? ...

就是检测感应器连接没连接上,开机自检的功能。

网友B:
感应器有什么对外接口?  内部有无MCU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器有什么对外接口?  内部有无MCU ?

有对外接口,用的pic单片机,但没有用协议控制接口,采取的是高低电平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对外接口,用的pic单片机,但没有用协议控制接口,采取的是高低电平的方式。 ...

那通过判断接口线的电平状态是否跳变或许可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通过判断接口线的电平状态是否跳变或许可以检测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会占用单片机IO口。,有什么更好的实现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