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VIT6连接不上Jlink

楼主(2017-10-27):
大家好,头次使用GD32的单片机,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连接问题,我在建立好工程之后,将project的Device选择成为是GD32F450VIT6后,在Debug里选择Jlink,点击Settings后采用SW的方式,此时不能查询到连接到的设备,也就是说SWDID没有数值,此时也不能下载仿真,但是我将project的Device选择成为是STM32F429VIT6后就可以,我的keil软件是5.23版本,关于GD的库也都添加了,工程仿真编译也都通过了,但是就是不能选择成为GD32F450VIT6这个芯片,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难道是我的keil软件版本太高?

楼主:
具体的图片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没碰到过,可以试试把SWD的速度调低一点。或者打开jlink.exe,然后输入usb,回车,看看是否连接好。如果用jlink.exe命令行没有连接上,基本可以判断是板子硬件问题。请确认供电是否正常,焊接是否良好,SWD接线是否正确等。如果不能解决,请联系我远程看一下。375880228@qq.com

楼主: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因为我把Device改为stm32f429就可以正常的下载以及调试,目前我都是在此模式下进行这下载及调试,如果硬件有问题的话应该是都不能下载调试的。另外jlink也是一样不能连接

楼主:
感觉是软件版本有些问题

网友B:
你好,问一下 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我也碰到了 我是F103,

楼主(2018-01-05):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一下 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我也碰到了 我是F103,

还没有解决,只能使用STM32的配置,你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只能使用STM32的配置,你解决了吗?

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一下 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我也碰到了 我是F103,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请和我联系,我安排FAE和你沟通,我的电话:15801804134

网友D: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请和我联系,我安排FAE和你沟通,我的电话:15801804134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只能使用STM32的配置,你解决了吗?

解决了,重装电脑系统 先安装keil和jlink 然后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请和我联系,我安排FAE和你沟通,我的电话:15801804134 ...

解决了,重装电脑系统 先安装keil和jlink 然后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