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
图中第一级运放是加了偏置的反相放大电路,第二级就看不明白了,请大家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2017-10-27):
第二级就是一个滞回比较器,去看一下滞回比较器的内容,就知道是什么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就是一个滞回比较器,去看一下滞回比较器的内容,就知道是什么原理了 ...

好的,那D3二极管是什么用途呢,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