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传输线L=λ/8,如何求电长度???

楼主(2017-10-27):
(无正文)

网友A:
“电长度”原本是电路长度与波长之比,而你这里换成的弧度单位。所以,按长度/波长,是1/8;而按弧度看,则是2π/8=π/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长度”原本是电路长度与波长之比,而你这里换成的弧度单位。所以,按长度/波长,是1/8;而按弧度看,则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