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7-10-27):
28335如何读取传感器的数据并用液晶屏显示出来...这个传感器的插脚也太小了,请问一下各位大神,要怎么与28335连接...

网友A:
这是什么传感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传感器呀

SHT71,比一般的单数据线的传感器多了个串行时钟输入线

网友A:
其他两个脚应该是一个电源一个地。你飞线把4个脚分别焊到28335板子的电源。地,
剩余两个接到28335的两个IO口上。你还要看看SHT71供电电压几V,如果是5V,电源你要另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