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隔直电容的如何选取,拜托专家们指点

楼主(2017-10-27):
我需要将100MHz/200W的高频功率信号传输到高压端,利用隔直电容对高频信号进行高压隔离,高压为50kV,请问高压隔直电容如何选取。
是采用 陶瓷电容还是薄膜电容,还是其它材质的电容,电容值一般取多大,
如果耐压不够,电容能不能串联使用。
对这种信号传输,需要注意什么?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哪位有过类似的线路,请指点迷津?
请专家们指点。

网友A:
第一电容器耐压要够,第二电容器损耗要小。
电容器在高频率下,其损耗与低频时很不相同。如果电容器损耗稍大,发热会很厉害。
当年见过470pF的陶瓷电容,直径大约有30cm,厚度大约2cm。据说是高功率电容器,用在短波发射机上。

楼主:
这么大个,太可怕了
谢谢专家的指点,是不是用陶瓷电容好一些。如果不考虑耐压的问题,这种同轴电缆的芯和皮同时隔离,是不是电缆的芯与外皮同时接两个隔离电容后输出,接线有什么特殊要求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电容器耐压要够,第二电容器损耗要小。
电容器在高频率下,其损耗与低频时很不相同。如果电容器损耗稍 ...

能详细解释下损耗部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解释下损耗部分吗?

电容器的损耗,电工原理课程中就讲过了吧?课本肯定比我解释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