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光耦的电阻匹配问题

楼主(2017-10-27):
我用的是EL357的光耦,想知道左右两边电阻R6,R7是怎么计算的。左边VDD=3.3V,右边VDD=5V。另外,右边电路提供的电流假如达不到Ic会出现什么情况,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根据光耦datasheet里的CTR(Current transfer ratio) 大概计算一下。

网友C:
这个R6和R7电阻在哪来定义的?

网友D:
参考一下别人的电路看看吧。

网友C:
隔离光耦的电阻不是固定的吗?

网友E:
输入经过光耦隔离后输出波形一致

网友F:
680欧姆和750欧姆

网友G:
一般配置510欧还有680欧

网友H:
光耦的电阻,可以用datasheet上的参数和曲线来确定

网友E:
楼主的图片找不到了。

网友F:
两个匹配电阻选择比较关键

网友G:
这个的电阻范围都是试出来的。

网友H:
正常选择500-600都差不多吧。

网友I:
楼主的图片在哪里?

网友J:
以前使用的是510和600Ω的。

网友J:
楼主可以使用电位器选择一个合适的电阻测试。

网友I:
参考一下别人的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