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

楼主(2017-10-27):
哪位大神能给我讲讲新唐m4 adc的差分输入,我从文档中看到

“差分模拟输入电压(Vdiff)= Vplus – Vminus,其中Vplus是模拟输入;Vminus是反转后的模拟输入。
在差分模拟输入模式中,只有相应两个通道中的偶数通道需要通过CHSEL (EADC_SCTLn[3:0])使能。转换结果将被放置在相应使能通道的数据寄存器中。当DMOF (EADC_CTL[9]) = 1,转换结果将以二进制补码格式存储。”

返利程序中“EADC_ADINT_TRIGGER”中差分输出的值我实在是不理解?

最小2040  最大2175
我用单端输入测得4096 对应差分2175
别的情况,单端测 2046  0  122  差分都是 2040左右

这与我理解的查分不同,请大神讲讲!!!!

网友A:
ADC转换的是AIN+与AIN-两个引脚的差值;在增益为1时,测量的值等于(AIN+)-(AIN-),范围是-VREF到+VREF;当增益增加时,输入的范围要相应的减小。

网友B:
其实看ADC的官方 头文件里的函数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转换的是AIN+与AIN-两个引脚的差值;在增益为1时,测量的值等于(AIN+)-(AIN-),范围是-VREF到+VREF;当 ...

我可不可以认为差分输入的时候是有两个角负责采集?
另外,你说的,我还不理解,能再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