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驱动ADS8556

楼主(2017-10-27):
有没有做过stm32f407 驱动ADS8556的朋友,分享一下呀。。用软件模式SPI读写数据,寄存器地址是多少??

网友A:
这个没用过啊,这个芯片很贵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地址,按照SPI接口读写需要地址吗,片选了就行了吧

网友A:
如果是那种带地址的芯片,肯定地址在芯片上印刷着。

楼主:
资料上没找到,好像是直接写命令,板子还没有买回来。。先请教一下用过的前辈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用过啊,这个芯片很贵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地址,按照SPI接口读写需要地址吗,片选了就行了吧 ...

这个芯片有一个32位寄存器,我需要配置一下这个寄存器,然后读取转换数据,而然我不知道这个32位寄存器地址,我如何配置。。确实贵。。。

网友A:
你看数据手册啊,上面肯定有各种地址

网友B:
没接触过这个芯片,你问下厂家技术支持看看;
他们有资料,一般有DEMO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触过这个芯片,你问下厂家技术支持看看;
他们有资料,一般有DEMO程序; ...

TI的片子,还在路上没有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不要慌,你去TI官网的网站问问看。

网友C:
或者去TI的版块看看,

网友D:
楼主找个模式SPI,移植一下试试

楼主:
自己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