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CU的IO端口无法识别电路高电平

楼主(2017-10-27):
如题,先上图:
说明:比较器MCP6561输出管脚1有两种状态(0V和3.3V)
           测试点OC连接MCU  IO端口。
问题出现了:当比较器输出管脚1为3.3V时,实测测试点OC也为3.3V,但是MCU无法检测到高电平
问题排查:将二极管去掉,直接用导线连接,此时MCU可以识别高电平。
                  将二极管替换成电阻,或者将二极管正负极互换一下,MCU都可以识别高电平。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试一下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看看单片机能检测低电平不

网友B:
OC有10K上拉,估计你的MCU端有下拉电阻,你要连上MCU再测试电压。
世界上哪来怪事的,要实际连接电路时测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OC有10K上拉,估计你的MCU端有下拉电阻,你要连上MCU再测试电压。
世界上哪来怪事的,要实际连接电路时测量 ...

都是连接MCU实测的,配合软件一起调试时发现的问题

网友C:
实测3.3V,然后接到MCU就检测不到,只能是被拉低了。
但是后面去掉了二极管就能检测到,说明没有被拉低,
我晕了,我的水平眼界解释不了。。

网友D:
这个二极管D9的作用是啥呢?

网友E:
c43去掉或者换成100p就可以了

网友F:
一看就是跟IO引脚配置有关,明显被上拉电阻给分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连接MCU实测的,配合软件一起调试时发现的问题

问题还没找到吗

网友G:
4148的管压降可能偏高,换一个SR160试试,也可以改为一个100欧姆电阻试试,估计是导通时端口电压高于逻辑低电平

网友H:
减小C43。为什么检测不到,你用示波器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