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我特别执着的想知道为什么一个HUB上的两台设备识别为同样的端口

楼主(2017-10-27):
    我们自己做的设备有个串转USB口接出来。我把我们的两台设备插到优越者HUB上,目前只有接到其中一台电脑上,识别为两个一样的COM口。一个是感叹号。虽然是个别现象,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该如何下手分析。

网友A:
1.换个HUB有没有问题?
2.是不是供电不够?
3.卸载设备重新连接看看。

网友B:
hub的问题吧。物理通信口怎么可能二合一/。

网友C:
USB 转串口驱动问题,得改驱动了

网友D:
问题好像不是很明确,是经过HUB才会这样,还是只要这两个设备连到同一台电脑上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