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移植问题

楼主(2017-10-27):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把matlab生成的程序文件嵌入到ARM中,只要方法就行,或者你觉得可行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你可以用C/C++把matlab的程序重写,然后编译到ARM平台.

或者在ARM平台编写一个用于运行Matlab程序的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