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控制220V交流

楼主(2017-10-27):
  如图,负载为工作电压220V,功率10W发热管。对箱体进行加热。计划用PWM进行控制,以使箱体达到设置的温度。先有一下几点疑虑:
1;开关管用MOS,由于是交流,MOS管开关不好控制。
2;用晶闸管,必须增加额外的过零检测电路。
3;继电器,开关较频繁,寿命较低。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方案,先谢过。

网友A:
1、用MOS管,加热器可以整流桥整流,MOS管通过的是直流。
2、可控硅是最简单的。
3、PWM,并非你需要的。要么移相要么过零,都可以用可控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MOS管,加热器可以整流桥整流,MOS管通过的是直流。
2、可控硅是最简单的。
3、PWM,并非你需要的。要 ...

1;加热器到是可以用的交流。MOS管不好控制主要是MOS直接控制220V导通之后不好关闭。MOS的控制电压必然也不低。
2.PWM主要是为了满足温度的较高精度。不至于上下抖动厉害。

网友B:
要针对应用来选择方案。
像你这种应用,只需要可控硅的方案就够了,连过零斩波都不需要做,直接用MOC3063控制可控硅即可,自带过零,简直太简单了。

加热是个迟滞惯性比较大的应用,不需要太高频率的调节,常用的50Hz市电,只要用频率周期5Hz以下的PWM来开关可控硅即可,调整占空比来实现加热功率的调整,注意占空比的步进要大于或等于半波周期。
因为可控硅只在过零后断开的特性,PWM周期太快反而没法用。

你好,我这里给的计数器时钟为1ms,周期是5hz,但是就几个占空比就已经把温度升到50多度,这是不是调节的平均功率还是过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加热器到是可以用的交流。MOS管不好控制主要是MOS直接控制220V导通之后不好关闭。MOS的控制电压必然也 ...

你已经说是箱体,想必体积不会太小,其热容量也就不会太小,用晶闸管完全可行。
过零检测电路是不必要的,用自带过零检测的光耦即可。

网友A:
其实,如果你对温度控制不熟悉,建议买个成品温控仪好了,也很便宜的。

网友D:
5楼正解

网友E:
用双向可控硅,通过调节占空比(类似PWM,但不同于常规PWM)来调功,控制信号通过过零触发型光耦控制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