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是只执行一次

楼主(2017-10-27):
我写了一个读写24C256的程序。
先往里写3个数据,再读出来。
如果和写的一致,就让指示灯闪烁一次。
我感觉我的程序执行结果,要么灯不闪,要么闪一次。
可是代码烧进去,灯不停滴闪。
我没有仿真器,只有烧写器。看门狗关闭了。
我搞不懂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谢谢!上面的程序后面就是一个空的while循环了、

网友A:
你单步调试这数组数据是多少?

网友B:
你把代码粘贴完全,

网友C:
使用串口输出读取的数据

网友D:
最简单的就是借助串口调试数据。

网友A:
在仿真调试的时候查看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C:
能够闪烁可能你读取的数据正确。

网友D:
这个代码正常来看没有问题,是不是配置什么中断函数了?

网友B:
如果是while循环,读取数据正确,肯定是不停的循环。

网友:
代码看着没有问题呀。

网友E:
使用串口输出数据

网友:
确定没有重启?

网友F:
是不是程序没有烧写成功?

网友E:
代码执行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看门狗复位了、我开始关了看门狗。可是程序中间又打开了。

网友G:
买个仿真器吧.事半功倍能用钱解决的,还是别浪费生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仿真器吧.事半功倍能用钱解决的,还是别浪费生命了.

领导说买

网友H:
如果手头没有仿真器,推荐把读出的数据显示在显示屏上,或者发送到串口显示设备上(比如串口助手)等

网友I:
说明代码在不停的执行。

网友J:
EEPROM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K:
楼主的IO是否有其他的操作?

网友I:
楼主先单步调试试试看。

网友J:
可以加个串口输出看看。

网友K: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EEPROM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IO是否有其他的操作?

没有

网友L:
楼主的还有其他的程序吗?

网友M:
这个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N:
建议使用串口调试试试看。

网友L:
程序是否重新执行了?

网友M:
没有烧写成功?

网友N:
可以使用printf输出调试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程序是否重新执行了?

复位了

楼主:
烧写成功了

网友O:
确定程序下载成功了吗?

网友P:
楼主能够查看读取的数据吗

网友Q:
楼主怎么给寄存器赋值的?

网友R:
楼主可能程序下载错误了。

网友O:
建议串口输出数据。

网友P:
串口输出读取的数据了吗?

网友Q:
iic的地址数据正确吗?

网友R:
程序只执行一次,后面是程序应该就不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串口输出读取的数据了吗?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Q:
iic的地址数据正确吗?

正确

网友H: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

早就解决了

网友S:
看门狗没有哦关掉,或者是在程序中不小心又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门狗没有哦关掉,或者是在程序中不小心又打开了

是的

网友T:
程序的问题。

网友U:
复位造成的吧。

网友V:
楼主可以使用串口作为调试工具。

网友W:
使用示波器测量iic芯片。

网友T:
应该是重新唤醒了。

网友V:
程序复位了吗

网友W:
如果iic的电压稳定就可以。

网友U:
可以通过串口调试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单步调试这数组数据是多少?

这个数据也无法核对的。

网友X:
确保程序下载成功了吗?

网友Y:
可以通过串口查看输出的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单步调试这数组数据是多少?

应该是单片机重启了。

网友X:
这个执行的是当前的程序吗?

网友Y:
指示灯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Z:
这个单步调试下看看循环这性这些代码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AA:
需要只运行一次么?这样设计代码的要整体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