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用KEIL4使用NULINK下载

楼主(2017-10-27):
N76E003用KEIL4使用NULINK进行下载,前几次下载是可以成功下载的,但是下载几次之后,就识别不了,无法下载了,不知什么原因,换用ICP下载,是可以下载的,就是直接用KEIL4无法下载了。

楼主:
连接线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固件你搞丢了吧。

网友B:
换个新的芯片是不是还正常呢?如果是那就是固件问题被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