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73的使用

楼主(2017-10-27):
74hc573的vcc连接3v电压,输入端连接5v的51单片机,百度上说这对芯片有损害?请各位大佬指点

百度“一个系统内电源电压一致,逻辑电平稳定,系统工作才稳定。单片机外围芯片应有尽有,没必要这么做的。你一定要用74HC573的话,电压还是要接5V”
如果真不行请个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74hc573,输入端电压最大范围是-1.5V至VCC+1.5V。

网友B:
现在的51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接近5V,超出74HC573允许的输入范围。
51单片机输出用电阻分压,即可满足74HC573输入范围要求。不过,确实没有必要这么办,还是共用一组电源为宜。

网友C:
可以使用LVC573允许高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