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45的数据手册

楼主(2017-10-27):
准备做一款手册打印设备,考虑用HP45喷头,资料找了半天没找到,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楼主:
@cqwangsf
@rxz123
@CHMENG

大神,能共享一下手册吗?

网友A:
应该没有数据手册吧,一般也就分析到触点的大概作用。 这类喷头是作为耗材,并非通用配件。 连它的驱动芯片也只是有个编码而已

像工业喷头就可能会有资料

网友B:
HP45喷头开发手册资料我有,但不是免费的  微 信 TLE 137-3546-2373

网友B:
各种压电喷头资料星光SG1024,理光GEN5,柯尼卡KM1024等

网友(2018-06-08):
我有,加QQ:2948453800

网友B(2019-07-27):
HP45墨盒控制开发板可二次开发,HP45墨盒打印控制板,HP45喷头架,HP45喷头资料都有  WX TEL 137 3546 2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