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大神帮忙,谢谢IP101GR以太网

楼主(2017-10-27):
IP101GR 以太网驱动,大神,谁有,发我一份,老是拼不通。邮箱2545188523@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芯片没见过啊。

网友B:
1.MII/RMII/SMI接口连接和配置
   SMI又称站点管理接口,用于cpu与外置PHY芯片通讯,配置相关参数,包含MDC和MDIO两个管脚(CPU上有对应引脚,当然用普通GPIO口模拟SMI管理也是可行的,不过按照固定时序写入和读取数据)。‘
  MII和RMII则是是两种不同的以太网数据传输接口,因为RMII在使用更少接口的情况下具有MII相同的功效,其中MII如下图连接即可:
  特别注意:RMII模式下REF_CLK要连接CPU的MCO引脚,且MCO输出时钟应为50MHz。
  这里说下我最近遇到的stm32在MII模式不能正常接收数据,后来发现是STM的MII_ER脚被配置成以太网引脚,而实际悬空(并未连接到PHY),导致stm32认为接收出错,将接收数据丢失。
  解决办法: 如果硬件还未完成设计,则MII_ER最好正确连接到PHY指定端口,可以提前过滤mac子层检测到的错误包。
           如果硬件设计已经完成,且出错,那么就取消MII_ER引脚的配置即可(带来的后果就是少一层错误过滤,问题不大)
2.PHY初始化
  一般来说,stm32外部驱动PHY芯片有两种连接方式,MII和RMII总线,这个与硬件设计有关,不过stm32芯片一般都支持这两种总线连接方式,因为RMII总线在传输效果不变的情况下占用接口更少,因此一般推荐RMII方式.
  以DP83848芯片为例:
   从上面可以看出RMII总线对应的输入时钟要设置为50MHZ, 当然这与你原理图的布线有,连接PHY芯片X1接口对应GPIO接口的外设区域时钟就要设定为该值,
考虑到挂在同区域外设的时钟要求.为了方便设计,对于stm32f207vet6(我用的芯片),将系统时钟从120MHz改为100MHz,该区域外设时钟设置为1/2即可。
对于stm32f107vc则需要通过PLL3将MCO端口时钟拉高到50Mhz输出到phy。目前来说大部分人对于stm32驱动的移植都是直接把官方例程拿过来用,
但我建议还是对照参考手册仔细研读每一项,自己配置ETH参数,因为stm32芯片集成的MAC配置对于数据的接收和发送影响很大。

ETH_DeInit();

  /* Software reset */
  ETH_SoftwareReset();

  /* Wait for software reset */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 ETHERNET Configuration---------------------------------------------*/
  /* Call ETH_StructInit if you don't like to configure all ETH_InitStructure parameter */
  ETH_StructInit(Ð_InitStructure);

  /* Fill ETH_InitStructure parametrs */
  /*------------------------ ETH_MACCR-----------------------------------*/
    //参数是否自动配置,选择disable需要自动配置默认参数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Watchdog = ETH_Watchdog_Disable;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允许接收超长帧
    ETH_InitStructure.ETH_Jabber = ETH_Jabber_Disable;                                //关闭jabber定时器,允许发送超长帧
    ETH_InitStructure.ETH_InterFrameGap = ETH_InterFrameGap_40Bit;                //发送帧间间隙
    ETH_InitStructure.ETH_Speed = ETH_Speed_100M;                                     //快速以太网速度
    ETH_InitStructure.ETH_LoopbackMode = ETH_LoopbackMode_Disable;                    //不启用自循环模式
    ETH_InitStructure.ETH_Mode = ETH_Mode_FullDuplex;                                 //全双工模式

    /*自动填充/CRC剥离处理不执行,转发所有帧*/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maticPadCRCStrip = ETH_AutomaticPadCRCStrip_Disable;
#if CHECKSUM_BY_HARDWARE
   ETH_InitStructure.ETH_ChecksumOffload = ETH_ChecksumOffload_Enable;                //IPV4头文件硬件校验
#endif

    /*------------------------ ETH_MACFFR----------------------------------*/
   ETH_InitStructure.ETH_ReceiveAll = ETH_ReceiveAll_Disable;                                   //MAC过滤只接受通过源目的地址的数据
    ETH_InitStructure.ETH_SourceAddrFilter = ETH_SourceAddrFilter_Normal_Enable;                 //MAC过滤源地址错误帧?
    ETH_InitStructure.ETH_PassControlFrames = ETH_PassControlFrames_BlockAll;                    //MAC不转发任何控制帧
    ETH_InitStructure.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 = 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_Enable;        //接收广播帧
    ETH_InitStructure.ETH_DestinationAddrFilter = ETH_DestinationAddrFilter_Normal;              //目的地址过滤结果正常
    ETH_InitStructure.ETH_PromiscuousMode = ETH_PromiscuousMode_Disable;                         //混杂模式,启用帧过滤
    ETH_InitStructure.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过滤器正常工作,不传送控制帧
    ETH_InitStructure.ETH_UnicastFramesFilter = ETH_Un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单播帧目的地址完美过滤

   /*------------------------   DMA  ETH_DMAOMR -----------------------------------*/
   /* When we use the Checksum offload feature, we need to enable the Store and Forward mode:
   the store and forward guarantee that a whole frame is stored in the FIFO, so the MAC can insert/verify the checksum,
   if the checksum is OK the DMA can handle the frame otherwise the frame is dropped */
    /*丢弃校验错误帧不执行(因为未进行硬件校验)*/
    ETH_InitStructure.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 = 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ceiveStoreForward = ETH_ReceiveStoreForward_Disable;              //接收数据超过阈值转发
    ETH_InitStructure.ETH_FlushReceivedFrame = ETH_FlushReceivedFrame_Enable;                 //描述符被占用和接收FIFO不可用时清空FIFO(解决堵塞)
    ETH_InitStructure.ETH_TransmitStoreForward = ETH_TransmitStoreForward_Disable;            //发送数据完整帧转发
    ETH_InitStructure.ETH_TransmitThresholdControl = ETH_TransmitThresholdControl_64Bytes;    //发送阈值为64Bytes
    ETH_InitStructure.ETH_ForwardErrorFrames = ETH_ForwardErrorFrames_Disable;                //接收FIFO丢弃所有错误帧

    /*接收FIFO上传长度不够的好帧*/
   ETH_InitStructure.ETH_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 = ETH_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ceiveThresholdControl = ETH_ReceiveThresholdControl_64Bytes;       //接收阈值为64Bytes
    ETH_InitStructure.ETH_SecondFrameOperate = ETH_SecondFrameOperate_Enable;                  //DMA直接发送第二个帧,不需要之前帧回复

    /*------------------------   DMA  ETH_DMABMR -----------------------------------*/
    ETH_InitStructure.ETH_AddressAlignedBeats = ETH_AddressAlignedBeats_Enable;                //传输地址对齐
    ETH_InitStructure.ETH_FixedBurst = ETH_FixedBurst_Enable;                                  //固定的突发
    ETH_InitStructure.ETH_RxDMABurstLength = ETH_RxDMABurstLength_32Beat;
    ETH_InitStructure.ETH_TxDMABurstLength = ETH_TxDMABurstLength_32Beat;
    ETH_InitStructure.ETH_DMAArbitration = ETH_DMAArbitration_RoundRobin_RxTx_2_1;             //发送和接收比例 2:1

    /* Configure Ethernet */
    ETH_Init(Ð_InitStructure, DP83848_PHY_ADDRESS);

    /* Enable the Ethernet Rx-Tx Interrupt*/ETH_DMAITConfig(ETH_DMA_IT_NIS | ETH_DMA_IT_R | ETH_DMA_IT_T
                    , ENABLE);

     特别注意:以太网底层部分我主要遇到的bug有两个
     (1).启动时需要插上网线,否则启动后以太网工作不正常     问题原因: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 //开启PHY的自适应
  如果开启了自适应(默认代码是Enable,这就是坑的地方),ETH_Init中会有下面一段

do
{
  timeout++;
} while (!(ETH_ReadPHYRegister(PHYAddress, PHY_BSR) & PHY_Linked_Status) && (timeout < PHY_READ_TO));

/* Return ERROR in case of timeout */
if(timeout == PHY_READ_TO)
{
    return ETH_ERROR;
}

  也就是说一段时间没有读到link状态,就跳出ETH的配置函数了,这也就导致了stm的eth模块直接没有初始化(phy即使配置失败或者不配置也会根据外部引脚有默认的配置), 然而stm的官方库却直接跳出,不得不说是很严重的bug。

 解决办法: 将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改为ETH_AutoNegotiation_Disable, 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即可。
   (2) 网络有丢包和卡顿

   这个问题其实是上述问题解决后衍生的问题,因为产品更换过几次phy,用的同一套驱动,结果有的工作正常,有的虽然能工作,但又大数量的丢包。

   后来测试发现,更换phy后,不同phy的设置寄存器有差异, 出问题的写入出错,而默认配置与stm32内部不一致,导致丢包。解决问题发现如果不细致维护ETH_Init这个库函数中读写寄存器部分,适配PHY在软件上解决很麻烦,不过在对比了几家phy的说明书后,通过硬件修改配置引脚高低,可以轻松完成stm32与PHY的适配。
   解决办法: 完全注释掉ETH_Init中与phy相关的配置,通过外部引脚硬件完成与stm适配,目前测试有dp83848, ip101alf, ip101gr, RTL8201等phy芯片都完美运行。

网友C(2019-06-18):
这个驱动影响将IP101gr配置成光口接收发送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