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WM脉宽控制芯片

楼主(2017-10-27):
原来使用的芯片是SG3525,占空比调节范围为0~49%,想找一个占空比调节范围更大的芯片,求推荐

网友A:
你要问问为啥只到49%!设计是有目的的,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问问为啥只到49%!设计是有目的的,不是越大越好

SG3525的占空比变化范围就是0%—49%,我们想在输入电压不到80V的情况下,输出也达到40V,所以SG3525不行。想找一个占空比变化范围大一些的

网友B(2018-01-05):
如果是升压DC-DC控制器(Controller),可以使用CN5120。
附CN5120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