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驱动的单管正激能不能做成零电流或者零电压关...

楼主(2017-10-27):
最近做了个功率放大电路,工作频率大概在25K,现在用单片机的IO口输出PWM输出驱动脉冲VG,现在想做成ZCS(零电流)驱动。思路是取几路反馈来跟驱动脉冲比较相位差,然后调整驱动脉冲的相位实现零电流开关。要保持频率不变,只改变相位,不知道能不能实现,麻烦哪位提供一下思路或方法,谢谢!

网友A:
不了解正激开关电源的原理,反向时的能量怎么放掉。说白了,此方案不可行。

网友B:
可以用反激的吧,正激的最小电流之类的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正激开关电源的原理,反向时的能量怎么放掉。说白了,此方案不可行。 ...

这个反向的时候有一个放电线圈,这里画的是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反激的吧,正激的最小电流之类的有要求,

关键是次级是一个交流负载,不需要整流,所以只能是正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次级是一个交流负载,不需要整流,所以只能是正激

看你的描述,“零电流开关”的功能,好像只能是在交流时才能用,脉冲电路应该没有零电流的实现方法;如果后级成为交流,就没有正激和反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描述,“零电流开关”的功能,好像只能是在交流时才能用,脉冲电路应该没有零电流的实现方法;如果 ...

你的意思 是脉冲无法实现零电流或零电压开通或关断?你指的交流是正弦波才能实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 是脉冲无法实现零电流或零电压开通或关断?你指的交流是正弦波才能实现吗 ...

要“零电流”,“负载”要有一个自主的周期,在电路中控制好时间,在电流为0的时候动作;
一个线圈,加上电压,电流不可能为0,只有加入谐振相关的电路,使它有自己的周期特性,才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