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输出采集问题

楼主(2017-10-27):
lm358差分放大电路放大一个信号送到stc12c5a60s2 ad采集,但是会被io口拉高,会是什么原因?io已经设置为高阻。

网友A:
如果“会被io口拉高”,那就是IO没有设置为高阻,而推挽输出。

而且,如果LM358真的输出0V,哪怕IO推挽输出高,电压也会明显低于电源电压的(运放到IO串了电阻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会被io口拉高”,那就是IO没有设置为高阻,而推挽输出。

而且,如果LM358真的输出0V,哪怕IO推挽输 ...

1.确实已经设置为高阻了,这个已经反复确认过了
2.lm358输出为零点几伏,接入io就成了3.2v左右

网友B:
运放都输出低电平了,接Io口就变成高电平了?

网友C:
上原理图分析

网友D:
运放输出串电阻,测哪端电压高,我怀疑是运放输出了高电平,同意5楼

网友E:
新手反复确认了GPIO是高阻,我不相信。
是如何确认的?
是确认代码?
还是硬件测量GPIO是否是高阻?
估计他都不会硬件测量验证是否是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