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启动不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7-10-28):
我做的是太阳能火把灯。。。
电池的电压在2.4V-4.4V,超过这个范围电池会断电。
每次电池的电用完了,拿去充电,充电2.4V以上芯片就会工作了,但又一定几率芯片像死机了一样,不工作,只亮了一一个灯,断电重接都不行,只有断电稍微久一些才可以。
这是怎么情况呢??程序只有定时器开了,ADC都没用

网友A:
是不是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B:
说明你这个没有断电彻底,你要彻底断了才行,看看供电电路是不是有大电容。

网友C:
一盘锂离子电池电压小于3V后就没有什么电了,建议用BOD设置到2.7V,这样肯定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供电电路的问题

不清楚哎,如果正常供电就不会有这个问题,都是要搞这个太阳能才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这个没有断电彻底,你要彻底断了才行,看看供电电路是不是有大电容。 ...

在灯灭了以后有测过供电电压,才几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盘锂离子电池电压小于3V后就没有什么电了,建议用BOD设置到2.7V,这样肯定能正常工作... ...

BOD设2.7V的话,亮的时间不够,而且电池有保护电路,2.4V左右才会断电,这样IC是不是一直复位?

网友D:
你的MCU供电电路有加LDO吗? 有可能电池里面有不足2.4V的电  流入芯片引脚  Q1574540195 可以多交流此问题 一级代理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E:
弄的怎么样了,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无非两点,原理设计问题,PCB设计问题。

网友F: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芯片上肯定是没有毛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的怎么样了,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无非两点,原理设计问题,PCB设计问题。 ...

把所有有问题的都换了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芯片上肯定是没有毛病的

换了IC了,代理商拿了说是改进的IC,之后测了一个星期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F:
噢,那就是代理商卖给你了一批次品。

网友G:
有个靠谱的供货商很重要。

网友H(2018-03-09):
引用 网友F:
噢,那就是代理商卖给你了一批次品。

N76E003一直在改进,并不是代理商出次品,2016年生产的货在某些场合应用有问题,2017年改进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