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Tmega128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7-10-28):
//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程序,烧写入芯片后,串口调试助手上没有任何现象……

/*
串口通信引脚:
RXD-->PE0
TXD-->PE1
外部晶振:7.3728
波特率:  9600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F_CPU 7372800UL

#define fosc 7372800
#define baud 9600

void uart1_init(void)
{
        UCSR1B = 0x00;
        UCSR1A = 0x00;
        UCSR1C = (1 << UCSZ11) | (1 << UCSZ10);

        UBRR1L = (fosc/16/(baud + 1))%256;
        UBRR1H = (fosc/16/(baud + 1))/256;

        UCSR1B = (1 << RXEN1) | (1 << TXEN1);
}

void putchar1(unsigned char c)
{
        while(!(UCSR1A & (1 <<UDRE1)));
        UDR1 = c;
}

unsigned char getchar1(void)
{
        while(!(UCSR1A & (1 << RXC1)));

        return UDR1;
}

void puts1(char *s)
{
        while (*s)
        {
                putchar1(*s);

                s ++;
        }

        putchar1(0x0a);
        putchar1(0x0d);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DDRE &=~ (1 << 0);        //RXD
        DDRE |= (1 << 1);        //TXD

        uart1_init();

        puts1("Hello!");

        while(1)
        {
                puts1("test ok!");
                _delay_ms(500);
        }                                                           return 0;
}

//其中,ATmega128 烧写下载的软件我是这样设置的

//串口调试助手上没有任何现象

网友A:
配置正确不? 硬件连接正常不?

楼主:
硬件正确,没有问题!

楼主:
图片如下:

楼主:
烧写芯片的同时,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有一个现象,就是上图中的现象,当烧写完毕后,就再也没有现象了。

网友A:
用的3M晶振?

楼主:
外部晶振:7.3728

楼主:
麻烦大家了,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