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ESD的问题

楼主(2017-10-28):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ESD测试的问题,我在公司用6KV接触打设备的金属接口,设备为塑料外壳,金属口信号含有USB OTG信号和串口信号,我在打静电时出现这样的现象:1、金属口里面与主板连接线直接连接易把CPU打坏,都做了保护;2、拆掉座子里面USB OTG信号不会打坏CPU,但是会让显示屏显示不正常,而且不能自恢复;3、主板拿出来的时候,可以把连接线拉直(正常连接时连接线是有折弯的),这样打静电也能打过;4、拔掉外壳接口与主板的线打静电,显示屏也会发生闪烁现象。其间对线套过磁环,对CPU等电路用铜箔纸包起来过,也没起到什么效果。ESD器件型号为 ES0603V014BT,USB OTG整改还加了两个ESD器件,上一次整改是连续打静电都是没有问题的。请问一下大家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一点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盐雾和ESD的标准协议相关专辑 26册 130M ◆〓

谢谢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盐雾和ESD的标准协议相关专辑 26册 130M ◆〓

T叔  文件损坏不能解压   您那里还有其他地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  文件损坏不能解压   您那里还有其他地址吗

文件试过好的
4个全下载才能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试过好的
4个全下载才能解压.

谢谢,用浏览器自带下载工具下载没问题,用迅雷下载就会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用浏览器自带下载工具下载没问题,用迅雷下载就会出问题。

二姨家不支持迅雷等批量下截工具

网友B:
塑料壳内部有没有喷漆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壳内部有没有喷漆处理?

没有喷漆。需要喷什么漆阻隔一下呢?而且这个设备其他几个口都能正常通过ESD测试,这个不能通过的口连接到主板的导线在主板下面走线。把板子拉开,把线拉直就能正常通过ESD测试。请问前辈有什么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C:
有没有接大地?如果是浮地系统的话。。。

网友D:
我们家或许可以给到你帮助,十年专业做ESD整改的团队。不收取费用。18549815080微信同号

网友E:
空气放电引起,把缝隙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气放电引起,把缝隙堵住

我是塑料外壳,接触6KV打航空插头,然后里面就出现这种现象,航空插头外壳是直通内部浮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接大地?如果是浮地系统的话。。。

地是电源地,没有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