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2使用编码器模式读不出来脉冲数?

楼主(2017-10-28):
使用stm32f103的定时器2的编码器模式,通过串口打印读出的脉冲数,不是0就是我配置的4559,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2, ENABLE);
//PB6 ch1  A,PB7 ch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使能TIM4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将GPIO_InitStruct中的参数按缺省值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PA6 PA7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Config(2);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140*4-1;  //设定计数器重装值   TIMx_ARR = 359*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3时钟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 T_dts = T_ck_int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2,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使用编码器模式3,上升下降都计数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将结构体中的内容缺省输入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8;  //选择输入比较滤波器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将TIM_ICInitStructure中的指定参数初始化TIM3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使能预装载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清除TIM3的更新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运行更新中断
//Reset counter
TIM2->CNT = 0;//

TIM_Cmd(TIM2, ENABLE);   //启动TIM4定时器

网友A:
什么是定时器的编码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