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O51单片机上电没反应仿真却可以

楼主(2017-10-28):
下载进去程序后断电无法自动运行,仿真却可以正常跑

网友A:
你是不是下载到了RAM,掉电就失去了。

网友A:
请确认一下你烧录的位置。

网友B:
看看是下载到了ldrom还是 aprom了 . 再看看 是否启用了 semihost 半主机调试 .如果有 .请关掉

网友C:
搞好了没,这个问题好多人遇到过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代码 烧录区和启动区不一致。

启动选择

启动选择

下载选择

下载选择

网友D:
引导代码没有引导进正确的地址。

网友D:
这么细小的区别被楼主发现了,也不简单,起码知道这个地方设置错了没法重启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