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DX-BT04蓝牙应用

楼主(2017-10-28):
程序下载进去后可以使用模块提供的安卓APK应用连接蓝牙模块BT05,连接好后指示灯D3亮,LCD显示连接,否则灭,LCD显示未连接。通过提供的APK软件进行发送和接收测试手机测试软件在String上会显示hello world也可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观察测试。

DX-BT05 AT指令使用方法.pdf

DX-BT05 4.0插针模块使用方法.pdf

DX-BT05 4.0蓝牙模块AT指令集v2.0.pdf

DX-BT05 4.0蓝牙模块技术手册.pdf

DX-BT05 4.0蓝牙手机操作指南.pdf

楼主:
需要用到的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_driver.h"
#include "gui.h"

楼主:
主函数部分
int main(void)
{
        u8 t=0,k=0;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9600);         //比特率使用9600
        led_init();
        TFT_Init();
        lcd_display();
        led1=0;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         //判断是否和手机蓝牙连接  连接成功D3指示灯亮 否则灭
                {
                        led2=0;
                        GUI_Show12ASCII(10,110,"DX-BT05 Connect...",RED,BLACK);
                }
                else
                {
                        led2=1;
                        GUI_Show12ASCII(10,110,"DX-BT05 Disconnect ",RED,BLACK);
                }
                t++;
                if(t==15)
                {
                        t=0;
                        k++;
                        led0=~led0;
                        GUI_Show12ASCII(10,140,"hello world",RED,BLACK);
                        printf("hello world\r\n");         //BT05蓝牙模块一直发送数据
                        if(k==5)
                        {
                                k=0;
                                GUI_Show12ASCII(10,140,"             ",RED,BLACK);
                        }
                }
                delay_ms(10);
        }
}

楼主:
LCD初始化显示
void lcd_display()
{
        TFT_ClearScreen(BLACK);
        GUI_Show12ASCII(10,10,"PRECHIN",GREEN,BLACK);
        GUI_Show12ASCII(10,30,"www.prechin.com",GREEN,BLACK);
        GUI_Show12ASCII(10,50,"DX-BT05 Test",GREEN,BLACK);
        GUI_Show12ASCII(10,70,"2015-12-05",GREEN,BLACK);
}

楼主:
在延时函数部分包括了以下函数
01.延时US级别的
void delay_us(u32 i)
{
        u32 temp;
        SysTick->LOAD=9*i;                 //设置重装数值, 72MHZ时
        SysTick->CTRL=0X01;                 //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SysTick->VAL=0;                            //清零计数器
        do
        {
                temp=SysTick->CTRL;                   //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
        while((temp&0x01)&&(!(temp&(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0;                //清空计数器
}
02.延时毫秒级别的。
void delay_ms(u32 i)
{
        u32 temp;
        SysTick->LOAD=9000*i;          //设置重装数值, 72MHZ时
        SysTick->CTRL=0X01;                //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SysTick->VAL=0;                        //清零计数器
        do
        {
                temp=SysTick->CTRL;           //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
        while((temp&0x01)&&(!(temp&(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0;                //清空计数器
}

楼主:
在led文件里面 led引脚初始化  led跑马灯的方向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C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All);
}

void led_run(u8 fx,u16 time)
{
        static u8 i;
        if(fx==0)        //向右跑
        {
                GPIO_Write(GPIOC,~(0x01<<i++));
                delay_ms(time);
                if(i==8)i=0;
        }
        else          //向左跑
        {
                GPIO_Write(GPIOC,~(0x80>>i++));
                delay_ms(time);
                if(i==8)i=0;
        }
}

楼主:
LCD驱动中,初始化TFT的IO口
void TFT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时钟使能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FSMC_A10(G12) 和RS(G0)*/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初始化FSMC
void TFT_FSMC_Config(void)
{
        /* 初始化函数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FSMC_NORSRAMTiming;

        /* 设置读写时序,给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调用 */
        /* 地址建立时间,3个HCLK周期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2;

        /* 地址保持时间,1个HCLK周期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 数据建立时间,6个HCLK周期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5;

        /* 数据保持时间,1个HCLK周期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 总线恢复时间设置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 时钟分频设置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1;

        /* 设置模式,如果在地址/数据不复用时,ABCD模式都区别不大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设置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的数据*/
        /* FSMC有四个存储块(bank),我们使用第一个(bank1) */
        /* 同时我们使用的是bank里面的第 4个RAM区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 这里我们使用SRAM模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 使用的数据宽度为16位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 设置写使能打开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 选择拓展模式使能,即设置读和写用不同的时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 设置地址和数据复用使能不打开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设置读写时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

        /* 设置写时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

        /* 打开FSMC的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网友A:
太给力了,以前不知道蓝牙可以这么玩的容易。。

楼主:
LCD写入命令
void TFT_WriteCmd(uint16_t cmd)
{
        TFT->TFT_CMD = cmd<<8 ;
}

楼主:
LCD写入数据
void TFT_WriteData(u16 dat)
{
        TFT->TFT_DATA = dat<<8;
}

void TFT_WriteData_Color(u16 color)
{
        TFT->TFT_DATA = color&0xff00;
        TFT->TFT_DATA = color<<8;
}

楼主:
初始化LCD屏
void TFT_Init(void)
{
        uint16_t i;

        TFT_GPIO_Config();
        TFT_FSMC_Config();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TFT_WriteCmd(0xCB);
        TFT_WriteData(0x39);
        TFT_WriteData(0x2C);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34);
        TFT_WriteData(0x02);

        TFT_WriteCmd(0xCF);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Data (0xa2); //c1
        TFT_WriteData (0Xf0);  //30

        TFT_WriteCmd(0xE8);
        TFT_WriteData (0x84);          //85
        TFT_WriteData (0x11);          //00
        TFT_WriteData (0x7a);          //79

        TFT_WriteCmd(0xEA);
        TFT_WriteData (0x66);  //00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Cmd(0xED);
        TFT_WriteData (0x55);         //64
        TFT_WriteData (0x01);         //03
        TFT_WriteData (0X23);         //12
        TFT_WriteData (0X01);         //81

        TFT_WriteCmd(0xF7);
        TFT_WriteData (0x20);         //20

        TFT_WriteCmd(0xC0);    //Power control
        TFT_WriteData (0x1c);   //VRH[5:0]         //1c

        TFT_WriteCmd(0xC1);    //Power control
        TFT_WriteData (0x13);   //SAP[2:0];BT[3:0]         //13

        TFT_WriteCmd(0xC5);    //VCM control
        TFT_WriteData (0x23);
        TFT_WriteData (0x3F);

        TFT_WriteCmd(0xC7);    //VCM control2
        TFT_WriteData(0xA5);

        TFT_WriteCmd(0xB1);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Data (0x17);

        TFT_WriteCmd(0x3A);
        TFT_WriteData (0x55);

        TFT_WriteCmd(0xB6);
        TFT_WriteData (0x0A);
        TFT_WriteData (0xa2);  //a2
        TFT_WriteData (0x27);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Cmd(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TFT_WriteData (0x08);           //08        BGR

        TFT_WriteCmd(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TFT_WriteData (0x02);         //00

        TFT_WriteCmd(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TFT_WriteData (0x01);

        TFT_WriteCmd(0xE0);    //Set Gamma
        TFT_WriteData (0x0F);
        TFT_WriteData (0x14);
        TFT_WriteData (0x13);
        TFT_WriteData (0x0C);
        TFT_WriteData (0x0E);
        TFT_WriteData (0x05);
        TFT_WriteData (0x45);
        TFT_WriteData (0x85);
        TFT_WriteData (0x36);
        TFT_WriteData (0x09);
        TFT_WriteData (0x14);
        TFT_WriteData (0x05);
        TFT_WriteData (0x09);
        TFT_WriteData (0x03);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Cmd(0XE1);    //Set Gamma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Data (0x24);
        TFT_WriteData (0x26);
        TFT_WriteData (0x03);
        TFT_WriteData (0x0F);
        TFT_WriteData (0x04);
        TFT_WriteData (0x3F);
        TFT_WriteData (0x14);
        TFT_WriteData (0x52);
        TFT_WriteData (0x04);
        TFT_WriteData (0x10);
        TFT_WriteData (0x0E);
        TFT_WriteData (0x38);
        TFT_WriteData (0x39);
        TFT_WriteData (0x0F);

        TFT_WriteCmd(0x2A );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EF);

        TFT_WriteCmd(0x2B );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01);
        TFT_WriteData(0x3F);

        TFT_WriteCmd(0x11);    //Exit Sleep
        for(i=50000; i>0; i--);         //延时
        for(i=50000; i>0; i--);
        for(i=50000; i>0; i--);
        for(i=50000; i>0; i--);
        for(i=50000; i>0; i--);
        for(i=50000; i>0; i--);
        TFT_WriteCmd(0x29);    //Display on

}

楼主:
设置要操作的窗口范围
void TFT_SetWindow(uint16_t xStart, uint16_t yStart, uint16_t xEnd, uint16_t yEnd)
{
        TFT_WriteCmd(0x2A);

    TFT_WriteData(xStart/256);
    TFT_WriteData(xStart%256);
    TFT_WriteData(xEnd/256);
    TFT_WriteData(xEnd%256);

    TFT_WriteCmd(0x2b);
    TFT_WriteData(yStart/256);
    TFT_WriteData(yStart%256);
    TFT_WriteData(yEnd/256);
    TFT_WriteData(yEnd%256);
    TFT_WriteCmd(0x2c);
}

楼主:
将LCD清屏成相应的颜色
void TFT_ClearScreen(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 j ;

        TFT_SetWindow(0, 0, TFT_XMAX, TFT_YMAX);         //作用区域
          for(i=0; i<TFT_XMAX+1; i++)
        {
                for (j=0; j<TFT_YMAX+1; j++)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

楼主:
TIM5通道1输入捕获
void tim5_input2_init(u32 arr,u32 pr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使能TIM5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A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arr;  //设置了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re;//设置了用来作为 TIMx 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设置了时钟分割 如果不是0那么时钟就是72M,否则就是36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选择了计数器模式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5, &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TIM5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TIM_Channel_1; //TIM5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 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选择IC1映射TI1上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设置输入捕获预分频器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0x03;//使用滤波器 8个定时器时钟周期滤波
        TIM_ICInit(TIM5,&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5,ENABLE);         //使能TIM5外设
}

楼主:
触摸按键复位,配置输入口PA0为输出模式,使电容放电
void tpad_rese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A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delay_ms(5);   //延时5ms
        TIM_SetCounter(TIM5,0);         //对TIM5计数器清零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TIM_IT_CC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A0
}

楼主:
得到定时器捕获值,如果超时直接返回定时器计数值
u16 tpad_get_val()
{
        tpad_reset(); //复位tpad进行放电完全
        while(TIM_GetITStatus(TIM5,TIM_IT_CC1)!=RESET)         //等待溢出
        {
                if(TIM_GetCounter(TIM5)>tpad_arr_max_val-500)  //如果定时器超时,直接返回定时器计数器值
                {
                        return TIM_GetCounter(TIM5); //返回TIM5的CNT值
                }
        }
        return TIM_GetCapture1(TIM5);  //返回TIM5通道1的捕获值
}

楼主:
初始化 返回0:初始化成功,返回1:初始化失败
u8 tpad_init(u32 psc)
{
        u8 i,j;
        u16 buf[10],temp;
        tim5_input2_init(tpad_arr_max_val,psc-1); //以1M频率计数
        for(i=0;i<10;i++)                 //连续读取10次捕获值
        {
                buf=tpad_get_val();
                delay_ms(10);
        }
        for(i=0;i<9;i++)   //从小到大排序
        {
                for(j=i+1;j<10;j++)
                {
                        if(buf>buf[j])
                        {
                                temp=buf;
                                buf=buf[j];
                                buf[j]=temp;
                        }
                }
        }
        temp=0;
        for(i=2;i<8;i++)        //取中间6个数据的平均数
        {
                temp+=buf;
        }
        tpad_default_val=temp/6;
        printf("tpad_default_val= %d\r\n",tpad_default_val); //输出打印默认的捕获时间值
        if(tpad_default_val>tpad_arr_max_val/2)return 1;
        return 0;
}

楼主:
读取n次,取最大值
u16 tpad_get_maxval(u8 n)
{
        u16 temp=0;
        u16 res=0;
        while(n--)
        {
                temp=tpad_get_val();
                if(temp>res)
                {
                        res=temp;
                }
        }
        return res;
}

楼主:
u8 tpad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en=0;         //0:可以开始检测,>0:不能开始检测
        u8 sample=3;          //默认采样次数是3
        u8 res=0;
        u16 rval;
        if(mode)
        {
                sample=6;         //如果为连续按下,采样次数是6
                keyen=0;
        }
        rval=tpad_get_maxval(sample);
        if(rval>(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 //触摸  有效
        {
                if(keyen==0)
                {
                        res=1;
                }
                printf("rval= %d\r\n",rval);
                keyen=3;  //至少要经过3次之后才算触摸有效
        }
        if(keyen)keyen--;
        return res;
}

楼主:
按键部分 初始化
void button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PB\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_left|k_down|k_righ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按键扫描
u8 key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
        if(mode)
        {
                key_up=1;
        }
        if(key_up&&(K_UP==1||K_LEFT==0||K_DOWN==0||K_RIGHT==0))
        {
                delay_ms(10);
                key_up=0;
                if(K_UP==1)
                {
                        return K_UP_PRESS;
                }
                else if(K_LEFT==0)
                {
                        return K_LEFT_PRESS;
                }
                else if(K_DOWN==0)
                {
                        return K_DOWN_PRESS;
                }
                else if(K_RIGHT==0)
                {
                        return K_RIGHT_PRESS;
                }
        }
        else if(K_UP==0&&K_LEFT==1&&K_DOWN==1&&K_RIGHT==1)
        {
                key_up=1;
        }
        return 0;
}

楼主:
在彩屏上面画一点
void GUI_Dot(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
        TFT_SetWindow(x, y, x, y);  //设置点的位置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画点
}

楼主:
给一个区域涂上颜色
void GUI_Box(uint16_t xState, uint16_t yState, uint16_t xEnd, uint16_t yEnd, 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temp;

    if((xState > xEnd) || (yState > yEnd))
    {
        return;
    }
        TFT_SetWindow(xState, yState, xEnd, yEnd);
    xState = xEnd - xState + 1;
        yState = yEnd - yState + 1;

        while(xState--)
        {
                 temp = yState;
                while (temp--)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

楼主:
画一个十字的标记
void GUI_DrowSign(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
    uint8_t i;

    /* 画点 */
    TFT_SetWindow(x-1, y-1, x+1, y+1);
    for(i=0; i<9; i++)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画竖 */
    TFT_SetWindow(x-4, y, x+4, y);
    for(i=0; i<9; i++)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画横 */
    TFT_SetWindow(x, y-4, x, y+4);
    for(i=0; i<9; i++)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楼主:
看门狗初始化
void iwdg_init(u8 prer,u16 rlr)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使能对寄存器 IWDG_PR 和 IWDG_RLR 的写操作
        IWDG_SetPrescaler(prer);   //设置看门狗分频系数 0-7
           IWDG_SetReload(rlr);                //设置看门狗重装载初值
        IWDG_ReloadCounter();        //按照 IWDG 重装载寄存器的值重装载 IWDG 计数器
        IWDG_Enable();                        //使能 IWDG
}

楼主:
喂狗
void iwdg_feed()
{
        IWDG_ReloadCounter();
}

楼主:
ESP8266初始化
void esp8266_init(u32 ba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初始化GPIO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结构体定义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结构体定义

        //打开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  配置GPIO的模式和IO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TX        //串口输出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输入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        //RX           //串口输入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 */

        //PG7-CH_PD   PG8-GPIO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PG6 7 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PE6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n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效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失能硬件流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开启发送和接受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USART2 */
//        USART_Cmd(USART2,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USART中断 接收中断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清除USARTx的待处理标志位

        /* 设置NVIC参数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打开USART2的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响应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串口2中断函数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k;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检查指定的USART中断发生与否
        {
                k=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SART_SendData(USART2,k);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RES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