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不能下载程序问题,求解啊

楼主(2017-10-28):
自己做了一块板,用的是STM32F103C6芯片,焊好最小系统后,下载了个程序进去,可以下载。然后继续焊接其它模块,完了再下载程序就下载不进去了。
提示: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and the connected devices.
  也用了网上的这个办法:1.找到BOOT1和BOOT0,把BOOT1拉低,BOOT0拉高至3.3V。
2.重新下载程序,刷掉FLASH。
3.把BOOT0再次拉低回原来的状态就OK啦
但是还是不行,求解啊

网友A(2023-01-11):
为啥不行啊?你这是提示你找不到jtag,你用的是jtag么?

网友B:
你把jtag换成SWD应该就好是了

网友C:
这不是提示你仿真器的问题么,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D:
你硬件应该还是用SWD接口的吧

网友E:
看看你的硬件呗,感觉是你接错了,或者jlink配置错了

网友F:
话说,你能刷回之前的固件吗?

网友G:
感觉是你link选择了jtag,但是目标板却不是

网友H:
你换成SW协议吧,用SW协议试试

网友I:
按理来说,你这个重新刷固件之后,应该是解锁了的

网友J:
你这跟解锁没啥关系,就是jlink没配置好

网友K:
通过复位键解决,无法识别到板子的ID,下载器是可以识别的,连接没有问题,就是不能下载。

网友K(2023-02-12):
估计是jlink没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