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使用GRACE出现重复定义

楼主(2017-10-28):
将这个代码中的gpio用grace代替
/*
* Key_LED_Change_DCO.c
* 硬件描述:Launchpad G2553开发板上P1.3接了一个按键,P1.0接了LED(用跳线帽连接)。
* 功能描述:LED依靠长延时闪烁,每次按下按键后,系统时钟按1/8/12/16MHz循环改变,LED闪烁速度变化
*  Created on: 2013-4-8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MSP430G2553.h"
//-----在main()函数前提前申明子函数-----
void P1_IODect();                                                                        //P1口的外部中断事件检测函数
void P13_Onclick();                                                                //P1.3按键的中断事件处理函数
void GPIO_Init();                                                                        //GPIO初始化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GPIO_Init();                                                                                        //初始化GPIO
        _enable_interrupts();                                                        //等同_EINT,使能总中断
        while(1)
        {
                __delay_cycles(1000000);                                //与CPU时钟相关的长延时
//                __delay_cycles(100);                                //与CPU时钟相关的长延时
                P1OUT ^= BIT0;                                                                //LED亮灭状态改变
                P1OUT ^= BIT6;                                                                //LED亮灭状态改变
        }
}
/******************************************************************************************************
* 名       称:GPIO_Init()
* 功       能:设定按键和LED控制IO的方向,启用按键IO的上拉电阻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无
* 范       例:无
******************************************************************************************************/
void GPIO_Init()
{
        //-----设定P1.0和P1.6的输出初始值-----
        P1DIR |= BIT0+BIT6;                                                        //设定P1.0为输出
        P1OUT |=  BIT0+BIT6;                                                //设定P1.0初值
        //-----配合机械按键,启用内部上拉电阻-----
        P1REN |= BIT3;                                        //启用P1.3内部上下拉电阻
        P1OUT |= BIT3;                                    //将电阻设置为上拉
        //-----配置P1.3中断参数-----
        P1DIR &= ~BIT3;                    // P1.3设为输入(可省略)
        P1IES |= BIT3;                          // P1.3设为下降沿中断
        P1IE  |= BIT3 ;                          // 允许P1.3中断
}
/******************************************************************************************************
* 名       称:PORT1_ISR()
* 功       能:响应P1口的外部中断服务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P1.0~P1.8共用了PORT1中断,所以在PORT1_ISR()中必须查询标志位P1IFG才能知道
*                                          具体是哪个IO引发了外部中断。P1IFG必须手动清除,否则将持续引发PORT1中断。
* 范       例:无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启用Port1事件检测函数-----
        P1_IODect();                                                                //检测通过,则会调用事件处理函数
           P1IFG=0;                                                    //退出中断前必须手动清除IO口中断标志
}

/******************************************************************************************************
* 名       称:P1_IODect()
* 功       能:判断具体引发中断的IO,并调用相应IO的中断事件处理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该函数兼容所有8个IO的检测,请根据实际输入IO激活“检测代码”。
*                                          本例中,仅有P1.3被用作输入IO,所以其他7个IO的“检测代码”没有被“激活”。
* 范       例:无
******************************************************************************************************/
void P1_IODect()
{
        unsigned int Push_Key=0;
        //-----排除输出IO的干扰后,锁定唯一被触发的中断标志位-----
        Push_Key=P1IFG&(~P1DIR);
        //-----延时一段时间,避开机械抖动区域-----
        __delay_cycles(10000);                                                        //消抖延时
        //----判断按键状态是否与延时前一致-----
        if((P1IN&Push_Key)==0)                                 //如果该次按键确实有效
   {
         //----判断具体哪个IO被按下,调用该IO的事件处理函数-----
          switch(Push_Key){
//         case BIT0:        P10_Onclick();                break;
//         case BIT1:         P11_Onclick();                break;
//         case BIT2:         P12_Onclick();                break;
         case BIT3:         P13_Onclick();                break;
//         case BIT4:         P14_Onclick();                break;
//         case BIT5:         P15_Onclick();                break;
//         case BIT6:         P16_Onclick();                break;
//         case BIT7:         P17_Onclick();                break;
         default:                                                                        break;                //任何情况下均加上default
         }
   }
}
代替为这个/******************************************************************************************************
* 名    称:P13_Onclick()
* 功    能:P1.3的中断事件处理函数,即当P1.3键被按下后,下一步干什么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使用事件处理函数的形式,可以增强代码的移植性和可读性
* 范    例:无
******************************************************************************************************/
void P13_Onclick()
{
        //-----Freq仅在P13_Onclick()中使用,但是又需要退出函数时不被清除-----
        static unsigned int Freq=0;                                // 静态全局变量的典型应用场合
        //-----变量从0~3循环移位-----
        Freq++;
        if (Freq>3)                         Freq=0;
        //-----根据Freq的值,改变DCO设定频率-----
        switch(Freq){
        case 0: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break;
        case 1:                DCOCTL = CALDCO_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break;
        case 2:                DCOCTL = CALDCO_12MHZ;                BCSCTL1 = CALBC1_12MHZ;  break;
        case 3:                DCOCTL = CALDCO_16MHZ;                BCSCTL1 = CALBC1_16MHZ;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Standard MSP430 includes ========
*/
#include <msp430.h>

/*
* ======== Grace related includes ========
*/
#include <ti/mcu/msp430/Grace.h>

/*
*  ======== main ========
*/
#include "MSP430G2553.h"
//-----在main()函数前提前申明子函数-----
void P1_IODect();                                                                        //P1口的外部中断事件检测函数
void P13_Onclick();                                                                //P1.3按键的中断事件处理函数

void main(void) {

        _enable_interrupts();                                                        //等同_EINT,使能总中断
        while(1)
        {
                __delay_cycles(1000000);                                //与CPU时钟相关的长延时
//                __delay_cycles(100);                                //与CPU时钟相关的长延时
                P1OUT ^= BIT0;                                                                //LED亮灭状态改变
                P1OUT ^= BIT6;                                                                //LED亮灭状态改变
        }
}
int ccc(void)
{
    Grace_init();                   // Activate Grace-generated configuration

    // >>>>> Fill-in user code here <<<<<
    return (0);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启用Port1事件检测函数-----
            P1_IODect();                                                                //检测通过,则会调用事件处理函数
               P1IFG=0;                                                    //退出中断前必须手动清除IO口中断标志
    }

    void P1_IODect()
    {
            unsigned int Push_Key=0;
            //-----排除输出IO的干扰后,锁定唯一被触发的中断标志位-----
            Push_Key=P1IFG&(~P1DIR);
            //-----延时一段时间,避开机械抖动区域-----
            __delay_cycles(10000);                                                        //消抖延时
            //----判断按键状态是否与延时前一致-----
            if((P1IN&Push_Key)==0)                                 //如果该次按键确实有效
       {
             //----判断具体哪个IO被按下,调用该IO的事件处理函数-----
              switch(Push_Key){
    //         case BIT0:        P10_Onclick();                break;
    //         case BIT1:         P11_Onclick();                break;
    //         case BIT2:         P12_Onclick();                break;
             case BIT3:         P13_Onclick();                break;
    //         case BIT4:         P14_Onclick();                break;
    //         case BIT5:         P15_Onclick();                break;
    //         case BIT6:         P16_Onclick();                break;
    //         case BIT7:         P17_Onclick();                break;
             default:                                                                        break;                //任何情况下均加上default
             }
       }
    }
    void P13_Onclick()
    {
            //-----Freq仅在P13_Onclick()中使用,但是又需要退出函数时不被清除-----
            static unsigned int Freq=0;                                // 静态全局变量的典型应用场合
            //-----变量从0~3循环移位-----
            Freq++;
            if (Freq>3)                         Freq=0;
            //-----根据Freq的值,改变DCO设定频率-----
            switch(Freq){
            case 0: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break;
            case 1:                DCOCTL = CALDCO_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break;
            case 2:                DCOCTL = CALDCO_12MHZ;                BCSCTL1 = CALBC1_12MHZ;  break;
            case 3:                DCOCTL = CALDCO_16MHZ;                BCSCTL1 = CALBC1_16MHZ;  break;
            default:                                 break;
            }
    }编译显示错误error #10056: symbol "__TI_int02"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main.obj"; redefined in "E:\zy\2-2\src\grace/grace.lib<InterruptVectors_init.obj>"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2-2.out" not built
去掉#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后编译成功但是中断不可用

网友A:
乱。。。。这是几个程序啊

网友B:
没看懂
看你的例程注释,这是2013年创建的一个文件,为什么还要再用grace?

网友C:
__TI_int02怎么定义的?

网友D:
这个不是重新定义PORT的矢量吧

网友E:
最好上传整个工程文件。

网友D:
再软件里面定义的这个删除。

网友E:
这个的定义在文件哪里定义的?

网友C:
看看CCS工程文件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