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ATT7022E同步数据采集如何读出

楼主(2017-10-28):
使用ATT7022做电能检测,需要测谐波,在对ADC数据采集数据读取到用于FFT转换,这之间的步骤不知道如何编写,有使用过的请指教,谢谢!

楼主:
对于第3,4,9,10这几步,不知道应该如何编写

楼主:
采样读出的数据,如何在TFT屏上显示出波形,只知道用FFT变换,但是变换出来的数据应该怎么送显示,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样读出的数据,如何在TFT屏上显示出波形,只知道用FFT变换,但是变换出来的数据应该怎么送显示,求教 ...

数据是怎么样的,有无变化规律?

如果有规律可以建立坐标系,先在纸上描一下点,看看是什么图形,再用TFT屏来显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是怎么样的,有无变化规律?

如果有规律可以建立坐标系,先在纸上描一下点,看看是什么图形,再用TF ...

读出来有数据,数据打点到液晶屏上,不知道如何连续移动连续打点,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出来有数据,数据打点到液晶屏上,不知道如何连续移动连续打点,不懂 ...

读出的数据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的数据是怎样的?

现在仅仅会读出数据,不会处理,所以不知道读出数据怎么样

楼主:
求大神帮忙看下这组数据是否是傅里叶转换正确的数据

网友B(2020-08-24):
请问一下 您的同步采样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