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7-10-28):
问:在计算PCB线条的阻抗时候,比喻计算PCB线条的阻抗为50R,若是我在布线的时候线条过长,导致布线长度大于电气长度,这个时候还需要端接电阻吗?

网友A:
特征阻抗跟线长没有关糸,时延有关。源端与终端必须要有电阻,才能保证不反射,或驻波比小。如果考量并列信号的话,每个信号线必须要等长才对。保证从源端到终端的时延要一致。

网友B:
“在计算PCB线条的阻抗时候,比喻计算PCB线条的阻抗为50R,若是我在布线的时候线条过长,导致布线长度大于电气长度,这个时候还需要端接电阻吗?”

首先,“布线长度”和“电气长度”(电长度)不是两个可比的量。布线长度就是一般的空间长度,单位可以是毫米;而电长度没有量纲,其是布线长度比信号波长。你上面的那句话可能是指布线长度大于信号波长,或电长度大于1。

布线长度大于信号波长,则必须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只有在线长比波长短一个数量级以上时,才可以考虑忽略。

传输线的特征阻抗是传输线的一个特征参数,其与通常的阻抗含义不同。只有在无限长的传输线上,其才可以与通常的阻抗等效。当然,若终端匹配的话,有限长的传输线同样可以等效成相应的阻抗。从中也可以看到阻抗匹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