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正负输出升压式变换器绕组波形在轻载情况下波形...

楼主:
自己抄了一个电源,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轻载情况下变换器其中一个绕组波形:

老外
原厂正常情况下波形应该是如下这样的:

楼主(2017-10-28):
求高手来看看

网友A:
可能是电感造成都差异。
电感比原厂的分布参数大(品质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感造成都差异。
电感比原厂的分布参数大(品质差)。

什么电感呢?你是指变压器的绕组感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电感呢?你是指变压器的绕组感值吗?

应该是吧。
你没有提供相关信息,猜的。

楼主:
附上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
你没有提供相关信息,猜的。

L2是平面变压器

网友A:
好复杂的样子。
不熟悉这些元件,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的样子。
不熟悉这些元件,看不懂。

就是驱动芯片,没什么

楼主:
呼叫斑竹,请求支援

楼主:
有人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