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上电瞬间经常会挂掉

楼主(2017-10-28):
采用12V给系统供电,用的比较常见的同步整流IC,FR9833,EPU3482之类(就是脚位和MP1484兼容的国产芯片),但是在测试时发现,这些芯片在上电的时候挂掉的概率比较大,用示波器测量发现,在上电的瞬间(12V的电源适配器插入DC口的时候),输入端经常能测到20V甚至更高的电压.我估计这是芯片挂掉的主要原因.现在有两个解决思路,一是更换更高耐压的,但我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二是想办法降低插电时的过冲.
在此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1.有没有办法让上电时的过冲变小一点的办**不能明显增加成本,比如器件选型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
2推荐一个能可靠工作于12V的DC-DC芯片(输出电流不小于2A).
先谢了.

网友A:
测过冲幅值,脉宽,滤掉他
热插拔产生的小脉冲,并电容很容易滤掉,
12V电源过冲,加快其响应速度,不能动前级,试试后级D2D加软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过冲幅值,脉宽,滤掉他
热插拔产生的小脉冲,并电容很容易滤掉,
12V电源过冲,加快其响应速度,不能动 ...

目前来看,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电线的电感以及电容ESR过小是引起这个过冲的主要原因.
电线的电感是没办法控制的.电容用的是陶瓷电容,ESR是比较小的.在并一个ESR比较大的电解电容之后,能有明显改善.问题是这种ESR大的电容好像不太好找,除非用一些质量比较差的电容,但是这种差的电容我又不希望它出现在我的板子上.

网友B:
楼主用降压芯片是否可以,需要联系我2613354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电线的电感以及电容ESR过小是引起这个过冲的主要原因.
电线的电感是没办法控制 ...

输入并R+C试试

网友C:
估计输入端的电容电容量太小了

楼主:
估计可行.差的电容=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输入端的电容电容量太小了

可能也是,因为如果用大的电容,一般也就是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的ESR都比较大.但我这边的空间有限,不适合用大的电解电容.所以我想找个省心一点的解决方案

网友D:
加一个缓启动电路就OK了

网友E:
看布局,输入寄生电感太大了,建议从布局上解决

网友F:
可以看看MPS的电源芯片,MP1657、MP1584或者MP9943,企鹅Q:624081694
MP1584_r1.0.pdf (381.49 KB)
MP1657_r0.8.PDF (777.2 KB)
MP9943_r1.0.pdf (658.52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