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里没有想要设置的芯片型号

楼主(2017-10-28):
我使用M0518系列单片机,可是,keil里面只有0516的四个,然后就是052,再往后就没有0518的,我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装pack包,你哪个版本的M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pack包,你哪个版本的MDK?

我的MDK是4.72.10,请问pack包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MDK是4.72.10,请问pack包在哪里下载

我搜到了MDK5的pack包,但是没找到4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MDK是4.72.10,请问pack包在哪里下载

升级5的版本,4.72这个版本最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5的版本,4.72这个版本最尴尬了。

好的,谢谢

网友B:
从5开始才有包的;之前的没有的器件只能找找看有没有对应的器件库插件,估计不好找,没有厂家为老版本做了

网友C:
升级pack开发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