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流转电压电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7-10-29):
D1后面连接的是电机
请问下R40这个采样电阻的电流和电压怎么计算的

网友A:
D1放在这里是要干什么?放在这里,Q1还能够工作吗?D1左边两条线,必定另外联接了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1放在这里是要干什么?放在这里,Q1还能够工作吗?D1左边两条线,必定另外联接了元件。 ...

别人已经说的很清楚了,D1后面连接的是电机,D1就是续流的作用了。这个电路的电流流经电机\MOS管之后,是不是也需要经过R40对吧,从R40加入通过10A的电流,那么,0.5欧上的压降就是10*0.5=5V。如果你单片机ADC采集到电压为5V。而知道电阻是0.5R,那么,你是不是知道电流就是10A了啊。就是欧姆定律.

我在29日11点钟回复,楼主在30日18点钟修改了帖子。发帖时楼主可没有说“D1后面连接的是电机”。显然,楼主看到我的回复之后才修改的。

网友C:
电流计算不难,准确的话最好是用差分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