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数据收发调试工具,有什么好用的了

楼主(2017-10-29):
HID数据收发调试工具,有什么好用的了,可以推荐一个吗?

网友A:
如果牛X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的

网友B:
一般用抓包监听软件,看usb的数据就好了

网友C:
BusCommander,试试这个,确实很不错的

网友D:
用bus hound工具查看一下通讯数据就可以了,我调试usb就用这个的

网友E:
有没有手机端的串口调试工具呢?

网友F:
我现在要要HID实现安卓端和PC端两端通信,不知道怎么搞了,没思路

网友G:
PassMark KeyboardTest
这是Windows下的一款测试小工具,小巧简单实用,是Windows下面测试的好助手,有一个月的免费试用期。

网友H:
Linux下调试usb用什么好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inux下调试usb用什么好呢?

evtest
Linux下面的测试工具,可以使用 “apt-get install evtest”安装。
需要su权限执行,可以选择监听那个“/dev/input/eventXX”。
(注意:直接使用“cat /dev/input/eventXX”会产生一堆乱码)

网友J:
hcidump
这是一款Linux下的工具,可以使用命令“apt-get install bluez-hcidump”安装,其功能和命令十分丰富

网友K:
介绍一个很好的一款USB HID调试工具USB_HID_Demonstrator

网友L:
需要就自己写一个。其实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