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内存不足问题

楼主(2017-10-29):
我现在用MSP430G2553驱动无字库12864时字库的数组超过了RAM,用const 定义的话 主程序调用又出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肯定要用CONST啊,即使你的RAM很多也不能这么用

网友B:
12864有带字库的。

网友C:
怎么不用带字库的呢

网友D:
可以加片外存储器啊

网友E:
把函数的形参也改成const ,肯定是你的数据指针不同造成的错误

网友F:
如果存储早程序空间,那么访问的指针前面也要加 const   不然也会报错,比如调用函数  void    write(uchar const  *p);

网友G:
要么外加存储,要么换带字库的液晶吧。

网友H:
“const 定义的话 主程序调用又出问题”还有这种bug.....程序问题吧

网友I:
使用局部变量。

网友J:
有没有外部的存储器?

网友K:
换个其他admsp430芯片吧。

网友I:
可以在函数执行完后释放空间。

网友K:
现在比较高端支持的msp430大ram芯片都有。

网友J:
可以保存到外部的Flash中。

网友L:
换个其他的兼容芯片。

网友M:
换个带字库的12864.

网友N:
可以保存到外部的存储器中。

网友L:
现在的msp430兼容性还可以。

网友N:
现在的外部的Flash存储器很多可以选择的。

网友M:
带字库的液晶显示屏也不是很贵。

网友O:
16KB 闪存不够吗?

网友P:
换个带字库的12864

网友Q:
12864一般带有字库

网友O:
需要多大的数据存储量?

网友P:
现在很少使用不带字库的12864了。

网友Q:
最简单的就是外接存储器。

网友R:
TFT液晶屏使用自建的英文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