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0503S/D-1W电压转换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7-10-29):
电路中考虑到整体的稳定性,所以直接采用B0503S/D-1W作为5-3.3的转换模块,,,但使用时,输入输出电容采用推荐的4.7uF和10uF,输出偏高有4.2V(我也不是很清楚原因,也没找到,希望能有人指导下),,,所以采用3.3V的稳压管稳到3.3V,,,,这个3.3是给单片机和一些模块供电的,,,大概的电流大600~800mA, 这样使用后我不太清楚对整个输出的功率是否会产生影响,因为使用了稳压管,,会不会导致输出功率变小,,,,如果这样给如何处理,,,希望各位大神给予指导

网友A:
输出偏高,没有找到原因,就采用3.3V稳压管试图稳到3.3V,这件事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

网友B:
把你使用的那模块datasheet贴出来,再把你3.3V稳压管如何接入电路的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再说

网友C:
B0503S/D-1W是非稳压的,不知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金升阳的说明文档第一页就有写的

网友D:
非稳压版的确实挺坑,人家要求是有最低负载的吧,你是不是空载量的。

网友E:
楼上正解,楼主价格负载试试看

网友F:
买稳压版本的,内部有ldo

网友G:
楼主看看你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