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IO口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7-10-29):
最近在用STM32的IO口输出电平输入到L298N的输入端,之后用于驱动电机,但是不知道为啥L298N的输出端总是不到1V的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测出IO口拉高时候的输出电压为3.3V,但是当做输入信号输入到L298N输入端之后输出端的电压不到1V,就是拿着3.3V的电压直接接到直流电机上电机一点儿反应都木有......想来可能是IO口的结构带负载能力太低了.....?但是3.3V的电压输入L298N中也应该转换出一个输出电压的说啊,用3.3V稳压源测试输出结果良好,不知道为什么IO口输出的3.3V电压就不能转换......?

网友A:
仔细看芯片手册,是否因为STM32端口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B:
应该是带负载能力,IO口设置为推挽模式?

网友C:
如果是电流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D:
添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E:
可能是电驱动压低吧,那就在后面加驱动电路吧,VCC选12V,我记得UCC27324支持3.3V逻辑电平的,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F:
应该就是驱动芯片问题 ,和STM没关系

网友G:
外加驱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