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防止电源回灌问题

楼主(2017-10-29):
请教个问题,交流电源输出端接电机,如何防止电机的反向电动势,也就是防止电流回灌问题?

网友A:
电机在正常运转过程中的反电动势不存在倒灌的问题,电机停止运行,因开关元件的脱开,也不存在倒灌问题。即使是电网掉电引起的电机停止运行,因电机的励磁消失,转子的转动不会产生反电动势,顶多在励磁消失前的一瞬可能有倒灌,但不会引起什么问题,这跟永磁式直流电机不同。

网友B:
如果“电流回灌”是指在交流的一个周期之内能量从交流电动机传输到交流电源,那是完全正常的现像。因电动机并非纯电阻,通常呈现电感性,所以在交流的一个周期内必有一部分时间电能是由交流电动机传输到交流电源。该交流电源既然能够驱动该电动机,必具有这个能力让部分能量从交流电动机传输到该交流电源。

网友C:
确实没有搞懂楼主的问题。
电机在断电时会有很高的反向电动势

网友D:
交流电源输出到电机为什么还怕电源的反向电动势,市面上的电动机不都是直接接市电或三相交流的?没问题

网友E:
电流回灌,一般不会对电机造成影响,设计已有考虑 正常现象啊!

网友F:
这叫无功吧?

网友G:
这个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网友H:
使用两个二极管作用使得电流只能从电源端流向负载

网友H:
二极管,电流只能从一边过去,却不能从另一边过来

网友I:
扯蛋,交流电源,不能用二极管。

网友J:
串联一个极小的电阻

网友K:
二极管可以实现。

网友J:
加小电阻的目的就防止一些电源电压较高。

网友K:
电流可以通过二极管阻止。

网友L:
楼主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M:
二极管实现。

网友M:
或者使用隔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