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疑惑,关于硬件手操器

楼主(2017-10-29):
刚出大学来工作,在某空调做商用空调的手操器及遥控器的硬件。手操器的硬件主要是偏向于哪方面,对于以后想做其他模块硬件设计有影响?

网友A:
手操器就是手动操作面板4或者手动操作终端吧。一般用低成本方案比较多。3

网友B:
手操器就是手动操作面板4或者手动操作终端吧